螺丝胶打多了怎么办?

楼主(2014-11-30):
各位,螺丝胶打多了,发动机拆不下来了怎么办?六角螺丝已经被拧花了,没有再继续拧的可能性了,请给点建设性的建议,不要不负责任的直接说:“拆掉,掰掉,砸了”之类的话,谢谢。

网友:
不知道樓主講甚麼,我只看著美............女..........................

网友:
锉刀,错平罗斯两边,足够钳子的受力面即可,轻松取下!另外,螺丝胶打多了别蛮干,用烙铁头适当导热一下螺丝,瞬间就拧下了。

网友:
用电磨切个一字  完了用一字螺丝刀扭下来就行了(扭不动的话用烙铁加热在扭)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把螺丝用烙铁加热,很轻松

网友:
只顾看图片了,楼主说的什么没看清。

网友:
只想看圖片,什麼都忘記了,用火攻吧。

网友:
买一把1/16英寸的六角起子(约1.5875)

网友:
电烙鉄加热后再拧

网友:
本人也有这样的情况 两种方法
1是在螺丝头开条缝用一字螺丝刀使劲按住拧
2是直接把螺丝头磨平

网友:
螺丝胶打多了倒好办,就是怕内衣上面胶打多了脱不下来那才不好办!

网友:
首先,如果内六角螺丝头是突出安装面的,那么你可以尝试用电钻上切片,切出一字面,然后烙铁加热螺丝,一拧就下来。

如果你的螺丝低于安装面无法切割,那么用稍大于螺丝直径的钻头把螺丝帽整个转掉,留下螺杆,然后拆掉周围螺丝,卸除安装面,用钳子直接拧下只剩螺丝杆的螺丝。

看不懂就帮不到你了。以上方法解决不了,估计别人也没招。

网友:
来学习了,都是好建议

网友:
只顾看图片了,楼主说的什么没看清

网友:
螺丝胶怕热,既然内六角已滑絲,那就切一条线,用平口螺丝刀加热螺丝拧下。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的神解,都很有帮助,多谢

网友:
电吹风吹烫即可

网友A:
X宝上找一找,有一款日本工程师螺丝钳,专门解决滑丝螺丝的。钳口的部位有纵向丝纹和一定的弧度,对大小螺丝都很好用,就是有点小贵。长玩航模的,应该备一把。

网友:
噢是进来看图的

网友:
用6花工具砸进去,然后给拧下来
我是修过车的,螺丝宁不下来,我们都是这样弄的,

网友:
我看到了,粉色的。。。楼主你啥问题?

网友:
烙铁加热螺丝,或者热风枪

网友:
发图不配种,菊花万人捅!

网友:
洛铁头加热。。。。

网友:
要求“建设性意见”而如此配图,似乎不妥。

网友:
额  楼主  你说什么 我怎么看不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X宝上找一找,有一款日本工程师螺丝钳,专门解决滑丝螺丝的。钳口的部位有纵向丝纹和一定的弧度,对大 ...

漂亮!

网友:
PZ-58 工程师螺丝钳。100来块钱。 买一把备着。 很好用!

网友:
用钻头打眼 把螺丝头打掉

网友:
都是好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