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机架 桨大小

楼主(2014-12-01):
咨询一下用蝴蝶的前辈。淘宝写着支持9-11寸的桨,可有得卖家说不支持。所以在这请教

网友A:
电机支持就可以

网友:
550上12 13寸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
450  10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支持就可以

你也是使用的蝴蝶吧  那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也是使用的蝴蝶吧  那谢了

这个是450机架,能上几寸桨自己算,10寸肯定可以

网友C:
这就是所谓的蝴蝶机架?真的是学习了。。。。。。。。。。。

网友:
1047最好不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450机架,能上几寸桨自己算,10寸肯定可以

按理说是可以  但两个卖家  一个说可以上  一个说他们做了实验不可以上  会打到  所以郁闷了。。。

楼主:
我这有个4S电池  想入2814   上十一寸 效率比较高  所以才咨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所谓的蝴蝶机架?真的是学习了。。。。。。。。。。。

山寨的蝴蝶 呵呵

网友D:
450机架 11寸不会打桨, 但有可能打白色的中心板, 不过只要换电机坐或碳管就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0机架 11寸不会打桨, 但有可能打白色的中心板, 不过只要换电机坐或碳管就可以解决问题

不可能吧 还能打到中心板。我看成品照片。离中心办距离还很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