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四轴430 重量比较轻呀 明天放飞啦

楼主(2014-12-01):
APM用了快一年终于经不起时间的折腾累趴在抽屉里 看在它常年风餐露宿为我带来快乐的情分上给它暂且休个假
430轴距还是比较大的 又是新装的飞控不敢在家里造次 只是简单的贴地小试了一下

说下配置:CC3D飞控  飓风2208电机 乐天10A电调 乾丰9寸正反桨  RX601接收
带3S2200MAH电池583克 空机重411克 电池虽是杂牌 但以前使用过几块感觉品质不差
有经验的小伙伴帮预测下可以飞几分钟

网友A:
如果用花牌格氏这类好电池,3S2200毫安时慢飞18分钟以上不奇怪。

网友:
飞穿越,首先就准备摔,建议把cc3d和接收保护起来

网友B:
至少12分钟 可以暴力飞了 就是担心机架强度不够  空中散架  浆可以上 8047

网友C:
悬停的话,新电池,应该能上13分

网友:
家里飞飞就好了,谈不上暴力飞行,更别说拿它穿越,我瞎说的

网友:
15分钟 很随意

网友:
够轻巧..佩服

网友:
机臂是碳板? 颤悠不?

楼主:
16分半,不是悬停是小航线时间,就你猜的最准啦,让我想起之前同样的机架,x2212,10寸正反桨,3s4000mah格式电池的四轴也才分15分多点,说实话这个电机还是有惊艳到我,从十分钟后我就等着bb响啦,一等又是6分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12分钟 可以暴力飞了 就是担心机架强度不够  空中散架  浆可以上 8047

我用这种机架快半年了,没少炸过机,电机摔坏,gps摔坏,唯独机架没摔坏过,3mm的碳板绝不是盖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悬停的话,新电池,应该能上13分

泡泡老师,cc3d使用还是看您的新手课堂学习的呢,比您预期的长些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花牌格氏这类好电池,3S2200毫安时慢飞18分钟以上不奇怪。

楼主:
我就是看到很多250穿越机那么死重,如果机架轻一些节省到电机上会不会效果更好,说实话,自己用碳板做250绝对可以控制在50克以下,我这个中心板3mm,250上下两层1妈妈就够了,螺丝m2.5,机臂2.5mm或者更窄一些,节省好几十克对于250四轴可以挂很多电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看到很多250穿越机那么死重,如果机架轻一些节省到电机上会不会效果更好,说实话,自己用碳板做2 ...

那些穿越机重我觉得无用的部件有点多..而且大量的铝主螺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这种机架快半年了,没少炸过机,电机摔坏,gps摔坏,唯独机架没摔坏过,3mm的碳板绝不是盖得

还是喜欢碳方管  我有强迫症

网友:
如果轻得像片叶子,那样飘飘下不好穿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喜欢碳方管  我有强迫症

碳方管我之前也用过不少 就是打孔有毛边 用力点拧螺丝管壁也承受不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看到很多250穿越机那么死重,如果机架轻一些节省到电机上会不会效果更好,说实话,自己用碳板做2 ...

穿越机的设计是耐炸!说个不爱听的, 别见怪。
同样的速度高度砸下来,估计穿越机就是断桨,楼主这个就要大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穿越机的设计是耐炸!说个不爱听的, 别见怪。
同样的速度高度砸下来,估计穿越机就是断桨,楼主这个就 ...

你告诉我3k碳管的厚度是多少,普遍1mm吧,我的机臂3mm的厚度,你告诉我一个不耐炸的理由,不是不爱听,是你说的毫无道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穿越机的设计是耐炸!说个不爱听的, 别见怪。
同样的速度高度砸下来,估计穿越机就是断桨,楼主这个就 ...

同样的高度,飞跃650炸下来机臂断了,而这个机架整体无损,如果你没亲自用过3mm的3k碳板,我这里和你讨论也没有意义,别说炸鸡了,用锤子都很难锤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的高度,飞跃650炸下来机臂断了,而这个机架整体无损,如果你没亲自用过3mm的3k碳板,我这里和你讨论 ...

兄弟别激动啊,

我们说的是穿越机,一般3mm,5mm的机臂,板,木有管。

咋跑题到飞越机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