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450配置请教

楼主(2014-12-01):
入魔有段时间了,直机是个小白新人,一直考虑直机的上手难度而没敢跳坑,这马上又该到新的一年了,要有点新追求,决定跳坑玩直机
考虑直机练习时炸机的频率,打算入个比较便宜的,之前考虑过250,体积也小,比较方便,但是后来潜水一段时间后放弃了,450的话想装一个便宜稳定的就好,一步一步来,估计等我各种基本功练好,这个机器也该换了。

下面是我的配置,有不合适的地方请大家指正,如果有大神愿意指导我装250我会很开心的,个人还是喜欢小机子
空机:飞越 450 或者富丽450空机
电机:嘉迪3700kv 电机
电调:好盈铂金40a
舵机:银燕9256hv*3+银燕9252hv
陀螺仪:黄k8

关于配置这方面也是看了很多帖子,有很多问题,希望各位前辈能指点一下
1、关于空机,亚拓给我当练习机简直浪费,所以考虑便宜的,飞越,富丽,嘉迪,固朗,还有全球鹰、天龙等,这些牌子哪个的450空机精度质量相对比较好一些呢?
2、还是关于空机的,我初步锁定目标是飞越的450pro v2 fbl和富丽的二选一,但是富丽的450型号真心有些多,不懂,求说明区别以及哪款比较好?以及飞越和富丽的机子都有哪些不足,升级件和炸机备用修补件该买哪些?
3、关于电机,考虑了很久还是选择了一款3s电机,原因很简单,手头有大量3s2200电池可用,不知这款电机怎么样,我就是看上样子和价格便宜了,其他还有什么比较好的3s电机可用?尽量kv低一些,足够做简单的3d入门练习就好。
4、关于电调,对直机的电调要求不了解,希望各位前辈能够简单讲解,因为咱自己也做一些多轴的生意,刚好手头有铂金40,拿来用可以省个电调钱呢
5、关于舵机,和电调一样,我对直机对舵机的要求也不是很了解,就随便选了个我觉得还行的,反正这回我车上的无刷舵机肯定用不到450上了,也是希望前辈们能够讲解一下。
6、陀螺仪就随大流用k8咯,控我手头有个天9ii超级版和一个改了功率刷了固件的d7e,这两个有多余的接收机,当然我知道用t8最好,不过t8再买个接收机贵贵的,练习机不想再折腾多余的钱进去,有接收机的钱能买不少配件让我炸了求教前辈这两个控该如何设置曲线啊参数啊之类的?

新手问这么多实属无奈,求各位前辈带带我这个新人,直机区能让小白看明白的帖子太少了

网友:
飞越和富丽都行
3S就不错
电子装备可以好一点

网友A:
空机用富丽465,pro已经过时了,换成450的尾传动轴,上325的桨,以后也很简单换回来可以用6S 360桨,电机用花牌3s,舵机一步到位215,易碎臂,锁尾565x,建议新手还是改皮传,直接用碳纤尾管,就算炸机,整个尾部都不用修,250机型还是算了吧。

网友B:
楼主打算有啥遥控器

网友:
马达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机用富丽465,pro已经过时了,换成450的尾传动轴,上325的桨,以后也很简单换回来可以用6S 360桨,电机用 ...

这位仁兄的说法比较靠谱,我感觉舵机这东西要么买便宜的es09md要么一步到位kst215,其他不上不下的很尴尬,进阶后换也不是不换也不是。另外我在用嘉迪的450L空机,目前没出什么问题过,不过尾桨建议换掉。

网友:
花牌3s电机不错,做钟摆不费劲,花牌电池也不错,都在用!

网友:
跳坑玩直机,就是从浅坑跳出,跳入一个深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打算有啥遥控器

遥控器有t8,天9,和d7e,我自己是打算用d7e的,小,好带,而且我有现成的接收机不用另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机用富丽465,pro已经过时了,换成450的尾传动轴,上325的桨,以后也很简单换回来可以用6S 360桨,电机用 ...

嗯,谢谢前辈指点,465和450区别很大么,应该只是尾管加长和换了更大的桨了把,手感上有何不同呢?我看论坛上最近也是各种450l,465,480,可是到底有什么质的改变我不懂啊
我记得空心杯舵机的寿命不是很长,一步到位的话等我练完基本功舵机还可以么?

网友C:
D7E性价比不错,反正直机也飞不远,你就准备些机身配件三轴什么的就行,等真进坑了你会自觉升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D7E性价比不错,反正直机也飞不远,你就准备些机身配件三轴什么的就行,等真进坑了你会自觉升级的
...

是不错啊,好带,还轻,改了功率以后飞小一点的飞机绝对够,我的小飞机全靠它了,最重要的,不心疼啊,飞完随手飞机旁边地上一放就行

楼主:
额,自己顶一下,果然新手不被待见啊

网友D:
我反正觉得飞越慎重,新手建议买个好点的飞机,多模拟器,模拟器弄好的动作在真机,飞的小心省很多钱,但是飞机不好,调来调去浪费时间

网友E:
楼主配置完全足够了....  9256和9252不错,我KST也在用,银燕也在用,没觉得有什么差别,而且前段时间我3个215坏了两个,才返厂回来,但是我感觉售后来说KST要比银燕好很多...  电机可以换,嘉迪这个电机航线和翻几下没问题,但是随便来个钟摆的就调转严重, 空机的话  现在X3买不到配件  看来465是最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反正觉得飞越慎重,新手建议买个好点的飞机,多模拟器,模拟器弄好的动作在真机,飞的小心省很多钱,但是 ...

谢谢前辈,模拟器再练,因为我也玩多轴,所以目前四面悬停还行- -,已经在练小航线了,所以打算入机,看帖子说模拟器要比真机提前一步来嘛,所以打算入机子了考虑练习的炸鸡成本才想要比较便宜的,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配置完全足够了....  9256和9252不错,我KST也在用,银燕也在用,没觉得有什么差别,而且前段时间我3个 ...

谢谢前辈指点
空机的话,465也行,可是不知道465和450有什么本质上的区么?性能上,手感上?我看换了尾管和桨,比450大一些,我是比较喜欢小鸡那种,嘿嘿
还有,465好改皮传么?看帖子好似皮传比较耐炸适合新手练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模拟器再练,因为我也玩多轴,所以目前四面悬停还行- -,已经在练小航线了,所以打算入机,看 ...

不是啥前辈,也是新手哈。大家交流,
我之前买了个450pro的飞越,震动很大,拿到手装好,第一个电上天,自旋下来,检查,传动轴头子掉了,之后什么前对传齿轮扫,螺丝震断,L摇臂出问题,铜套滑丝
电机安装座螺丝出问题,等等,这个飞机我一共没飞到10个电,也没炸,因为新手,就半米高的地方飞,实在没办法了。买了个x3,到现在已经90多个电了,就扫过1次浆
损失浆+剪臂,之前安装不好扫过一次大齿,就这么多成本,很划算的。反正建议弄好飞机,你有4轴基础,没那么容易炸,只是真机练习循序渐进慢慢来。一面一面的,90度90度的转
定点自旋了才航线,航线弄好了,正飞 退飞都搞定了。模拟器倒飞自旋了,才去翻,肯定不会炸那么多的。。飞越别考虑了,看看465,或者x3,都挺便宜的450L更是好。
多那么几百块,很值得。祝顺利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前辈指点,465和450区别很大么,应该只是尾管加长和换了更大的桨了把,手感上有何不同呢?我看论 ...

起初是亚拓450PRO机型325mm桨,为了飞行效果更稳,浮力更大,有模友在450PRO的基础上改用了360mm的大桨,这样一来大桨加长,会打到尾桨,必须把尾管加长,尾管加长简单,最重要的是把轴传方式的传动轴加长,或是皮传方式的皮带加长,那个时候改传动轴有些困难,找个稍长的皮带简单,450pro用的是397T皮带,借用了直驱方式的皮带,皮带用的是453T,多了56T,加长了约28mm,所以叫480。后来亚拓出了450L机型,用的是360的桨,加长了传动轴。富丽紧跟步伐,出了450L同版本的机型,但没有跟随用450L型号,自己称之为465机型,其实配件都是450pro改进的。这就是480,450L,465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