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飞很多块电池不可或缺的物件

楼主(2014-12-01):
作为一个黑龙江人,冬天习以为常,但今年有所不同,源于大疆搞的双十一,让我这个在论坛里看了好久的人出手买个精灵FC40,虽然低配但改造起来比较顺手,最重要的是兜里没银子,这么便宜的价格散件也不够,so入了!!

正事:讲述DIY一件冬天飞航模不可缺少的物件—遥控器手套,东北话叫:棉捂了!! 东北的模友还有要来东北的模友请自备啊!!!

首先准备一个棉坎肩!!!

剪稀碎………………

开始缝…………

老眼昏花…………

锁边…………

基本完工

开一个遥控器带口!

完工!!

装入示范!

装入后展示!!

细节~!!!(虽然没有细节……)

和我娃的小黄鸡合影留念

使用展示………… 嘿嘿

心动了么?没这个2个电池冻的你手不听使唤,如果半个月后,1块电池还没飞完 手就僵了……  尿尿都成棍……

楼主:
图又挂了么………………

网友:
怕你的手机先挂了

网友A:
在室内还可以穿短袖?另外你做的这棉套,某宝有现成的卖,而且遥控区域还是透明的,换其他控的话可以看到时间之类的液晶屏幕

网友B:
我只想问 , 飞机怎么办- -。   低温电池放电问题,  精灵电池没法穿棉袄啊

网友C:
哈哈,这手工要赞一个!话说你用苹果手机做地面站还是FPV显示器啊?这个没看懂。

网友:
得赞一个啊,不错

网友:
这么辛苦,冬天改玩别的运动不行啊。

网友:
我出去飞飞机,一个电还没飞呢,手都冻的不是自己的了。。果断在楼道玩了

网友:
一看就是床上得罪了媳妇要不还用自己动手

网友:
拉倒吧 那么大风 回家吧

网友D:
LZ是黑龙江哪里的,另外你这个要是别的带很多拨动开关的控容易引起误拨就惨了!(指的是开关被刮碰)

网友:
貌似挺暖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室内还可以穿短袖?另外你做的这棉套,某宝有现成的卖,而且遥控区域还是透明的,换其他控的话可以看到时间 ...

东北的天外面零下 屋内2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是黑龙江哪里的,另外你这个要是别的带很多拨动开关的控容易引起误拨就惨了!(指的是开关被刮碰)

哈尔滨的 求组织带!是 开关需要注意 切勿不能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这手工要赞一个!话说你用苹果手机做地面站还是FPV显示器啊?这个没看懂。

FC40 手机直连相机,低端的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想问 , 飞机怎么办- -。   低温电池放电问题,  精灵电池没法穿棉袄啊

没啥好办法……  如果你想捅咕 就给飞控穿棉袄……  但比较复杂 手粗糙啊

网友:
为飞飞机 你有才啊。。。

网友:
动手能力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虽然手没事,但飞机能撑得住么
南方人表示好奇

多轴肯定在北方抗不住 精灵还好有个电池仓 没有的话 零下20多度,冷风那么一吹 电压瞬间……

网友F:
带个棉手套就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带个棉手套就好了吧

实验了 实在是没法微调 控制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验了 实在是没法微调 控制不准

原来这样啊

网友:
广东这边昨天室外穿短袖还觉得热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在室内还可以穿短袖?另外你做的这棉套,某宝有现成的卖,而且遥控区域还是透明的,换其他控的话可以看到时间 ...

别忘了东北有暖气啊,室内外最大温差可达六十度,01年我在吉林的时候,室外零下40度,室内零上2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别忘了东北有暖气啊,室内外最大温差可达六十度,01年我在吉林的时候,室外零下40度,室内零上20度。

没想到室内那么暖嘛,我们广东又冷又湿,室内再暖都是十几度而已,而且开电暖炉或者空调,都是闷暖,很难受,而且也没暖到可以穿短袖的程度

网友:
人才啊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