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新手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4-12-01):
看了泡泡老师的视频,MP已经装上,遥控、加速度计、罗盘都校好了,可以正常解锁,接数传到外面测试GPS,得到如下的界面。

有几个问题不解,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
1、右边为什么看不到地图?
2、图上显示GPS:3D Fix  ,就是已经搜到星了吧?能知道是几颗吗?
3、在校准加速度计等各项时,看泡泡老师的视频都有语音提示,我的为什么没有呢?

4、上面这个是我的数传驱动完的样子,这是什么数传?

网友A:
1.国外地图下载可能慢,建议用bing那个地图。
2.已经定位了,3d定位的意思。
3.没有的吧,或者可以在软件上设置的。
4.没用过数传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国外地图下载可能慢,建议用bing那个地图。
2.已经定位了,3d定位的意思。
3.没有的吧,或者可以在软件上 ...

首先感谢你的热心!谢谢!
你说的国外地图是指APM这个软件是国外的?bing是什么地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热心!谢谢!
你说的国外地图是指APM这个软件是国外的?bing是什么地图?

软件是国外的,这个是汉化版。地图在飞行计划选项右边的选项可以选择。关于数传这个就是普通的433数传,连上能用就行了呗!

网友C:
5颗星,右图左下角写着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是国外的,这个是汉化版。地图在飞行计划选项右边的选项可以选择。关于数传这个就是普通的433数传, ...

非常感谢!
是下边这个选项吗?现在选 中的是谷歌卫星地图。

应选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5颗星,右图左下角写着哟

谢谢!
看到了,5颗能飞吗?

我想右边能显示出我的位置的地图,该如何弄呢?再次感谢!

网友:
飞机收到星了飞机的位置就出来了,你电脑的话,如果能收到星,就能显示你自己的位置了.....
可惜电脑收不了啊....
手机地面站到是可以显示自己的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是下边这个选项吗?现在选 中的是谷歌卫星地图。

下拉菜单,选bing satellite 那个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看到了,5颗能飞吗?

更换地图啊

楼主:
如何更换?换哪个?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拉菜单,选bing satellite 那个选项

谢谢,有机会试下。

楼主:
我的APM地面站没有语音提示,怎么弄出来?

网友D:
我这两天也在弄apm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两天也在弄apm共同学习

你弄得如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