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商业级配置

楼主(2014-12-01):
入魔后一直在用中,小行飞行器,没有接触过高大上专业级的飞行系统,载机,飞控,云台,以及GH系列和5D系列的详细对比,特来请教,因为需要达到商业级水准了,所以想多听听前辈的意见,听人劝吃饱饭么,想详细了解,什么载机,什么飞控,什么云台,比较稳定成熟,自病以及本身瑕疵少。在这里请教前辈高人了。希望能致电我一下。单反级别以下配置就不用了。然后弱弱问一个问题东北零下20多度机器和飞控是否会出问题?需要拍冬捕。

网友:
你可以致电某公司客服

网友:
我是来看2楼头像的

网友A:
搂住快要达到商业级水准了

网友:
我是来看二楼头像的.. 还有就是你至少操作水准也要配套到商业水准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搂住快要达到商业级水准了

顶一下,就看楼主这问题,距离商业水准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啊。我们的劝告就是,继续爬帖,当你这东真不是人干的时候,你就差不多可以了

网友B:
请楼主先定义一下专业级和商业级的区别,您打算收几千?几万?几十万一天的商业航拍?拍电视?广告?电影?好莱坞级大片?

网友:
整体方案还是dji比较方便

网友A:
商业化机,与DIY有很大不同。
1、标准化。
2、批量化。
3、安全性。
4、产品标准。
5、市场适应性。
6、价格定位。
7、市场定位。
8、市场接受能力。
9、售后服务。
10、广告宣传。
11、配套的软件开发。
。。。。。。。。。。。。
似乎,做到商业级的jj,不太容易啊!

网友:
2楼头像的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搂住快要达到商业级水准了

不敢不敢是本地有个人投资片子找到我空拍所以得商业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先定义一下专业级和商业级的区别,您打算收几千?几万?几十万一天的商业航拍?拍电视?广告?电影? ...

10万以内,当地人拍纪录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商业化机,与DIY有很大不同。
1、标准化。
2、批量化。

楼主:
谢谢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C:
零下20度够呛了~~~~电池就扛不住,高空还有可能碰上结冰的问题,一旦结冰,气压计秀逗掉~~~~~“啪”~~~~~

网友D:
飞小jj跟飞大jj,压力不一样的。先把小jj拿到零下20度的环境飞,就知道要做什么保护措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下20度够呛了~~~~电池就扛不住,高空还有可能碰上结冰的问题,一旦结冰,气压计秀逗掉~~~~~“啪”~~~~~

谢谢提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小jj跟飞大jj,压力不一样的。先把小jj拿到零下20度的环境飞,就知道要做什么保护措施了

飞过800以上的不过是夏天确实有点压力,多天我用小机器测试过 零下1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过800以上的不过是夏天确实有点压力,多天我用小机器测试过 零下10度

零下10度,电池应该很快就没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