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450起飞的问题

楼主(2014-12-01):
F450 lite飞控 gps或姿态模式 每次推油门超过50后 需要往前推点姿态 要不机头就先有离地的趋势 容易翻 只要离地以后 就平稳了 没有任何问题 是调教问题么还是就是这样的?

网友A:
lite起飞前需要预热3分钟 就不会了

网友A:
这个飞控需要预热3分钟 就不会了

网友B:
1.配平重心
2.选择平坦地面起飞
3.校准imu
4.推油果断

楼主:
我都是等三十秒自检完毕 然后绿灯单闪 大概不到一分钟 就推油门50 然后轻推油门 姿态要往前推一点才离地 不推点姿态感觉就要翻了 重心肯定是对的地面是平的 要预热没有看见说明书上说呀

楼主:
感觉就是离地的瞬间前面的动力比后面大 但是一离地动力就平衡了

网友C:
你的电池是在哪边?注意放电池的时候要保持机机中心平衡

网友D:
重心沒問題?起飛點也是平整的話!
再做一次高級校準!並確保校準時機體水平!再試試

楼主:
电池在中间横放的 为什么起飞瞬间不是自稳的 但是一旦离地就平稳了 要是重心不对按说 飞起来也偏呀 我指的是姿态模式 要是GPS那就定点自己修正了

网友E:
楼主,这种情形很可能是由于飞机重心不稳造成。你需要尽量规划好飞机各个部件的位置,让重心比较平稳。然后在飞行操作时小心飞机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