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PPM和PCM模式

楼主(2014-12-01):
天地飞的2.4G高频头可以使用PPM和PCM模式。这两个模式是什么意思?既然都可以用,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哪一个好一点?
天地飞客服请进。

网友A:
您好
PPM是可以用2.4G信号,PCM是低频信号
方便通过高频头来切换信号类型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就是可以接433

楼主:
433增程只适用于PPM模式?
PCM是数字信号,按照我的理解好像也可以用4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PPM是可以用2.4G信号,PCM是低频信号
方便通过高频头来切换信号类型

那PCMS就是2.4G的高频信号咯?
加个“S”就厉害了?
求解释

网友B(2015-07-12):
引用 网友A:
您好
PPM是可以用2.4G信号,PCM是低频信号
方便通过高频头来切换信号类型

请问天九二如何设置遥控接收都为ppm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天九二如何设置遥控接收都为ppm输出

我天8不用设置,音频线就是PPM, 担心费电,把高频头去掉。
谁说 PPM, PCM一个是高一个是低的?
这是数据编码方式:
PPM 是脉冲位置表示数据。
PCM是二进制表示数据。

网友A:
请问天九二如何设置遥控接收都为ppm输出

接收机出的信号为PWM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出的信号为PWM

在遥控器设置界面有个pcm ppm模式选择,选择了ppm,可以使接收机是ppm输出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遥控器设置界面有个pcm ppm模式选择,选择了ppm,可以使接收机是ppm输出吗?

这个不是接收机输出,是遥控器传输到高频头的信号。
不管哪种方式传输,接收机输出都是PWM信号,也就是标准舵机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接收机输出,是遥控器传输到高频头的信号。
不管哪种方式传输,接收机输出都是PWM信号,也就是 ...

(⊙o⊙)哦,那天地飞的接收机也就是不可以作为ppm接收机来使用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哦,那天地飞的接收机也就是不可以作为ppm接收机来使用喽

以前的是没有,不知新出的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是没有,不知新出的有没有。

新出的?要多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