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 lite两问题

楼主(2014-12-01):
入魔多轴两三年,一直玩得是开源飞控,今年双十一剁手日有幸购入大疆F550Naza Lite套装,几天前拜读泡泡大师系列教程,JJ顺利上天,但小弟不才,仍有问题若干百度而不得其解,恳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二,问题如下:
1. 如图,关于控制模式,我希望最后一个切换可以选用“失控保护”而不是“手动”从而做到一键返航,但貌似这个下拉菜单根本不可更改,是否软件本来先天不足,还是应该用其他办法吗?
2. 官网说明书配件列表上提到F550配8寸和10寸桨,但收到的是9寸桨;Naza Lite是外接一个LED模块但说明书上也从来没提及;难道是度娘没能提供下载,还是堂堂大疆的售后支持如此逊色?

网友:
我的也是naza lite,手动的哪个根本没办法用下拉菜单调到自动返航,我当初和你一样到处问怎么下拉菜单选自动返航,最后的结果是naza lite不支持,没这个功能。其实用遥控器调到失控保护都一样。

网友:
您好楼主,NAZA Lite是没有一键返航功能的,NAZA Lite有一个多功能模块,包含了一个用于显示NAZA Lite的各种状态的LED灯和用于调参以及固件升级的USB口,并没有外接的LED模块,
关于桨叶的问题还在给您确认有结果了会通知您。

网友:
F550的桨已经换成了9寸桨,说明书还没有更新,给您造成的疑惑我们很抱歉,我们会尽快更新相关内容

楼主:
感谢大疆回复

不要介意更正一点,你在4楼所提到的多功能模块应该如下图,LED是整合到模块上面的, 这个应该是上一个版本的NAZA lite

然而现在大疆所发货的估计是新版NAZA lite, LED跟USB接口已经从原来多功能模块分离出来了,下面是你们的官网图片
这个模块叫做Remote LED

官网上的说明书(在11月下载的最新版本)好像对于这个更新还没有提及

网友:
失控保护(一键返航)这功能少用,本来就是防止意外的。非想用的话,直接关控不就是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经过一些尝试改变混控参数,3档的最后一档成功指向失控保护(用的是天7),但实际效果有待商榷

网友A:
关控后,先突然升高,黄灯或红灯爆闪,然后返回再阝夅落,在目视范围内,开控,拨到姿态,或手动可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经过一些尝试改变混控参数,3档的最后一档成功指向失控保护(用的是天7),但实际效果有待商 ...

期待验证结果

楼主:
虽然没有真的到外面飞,在家里把桨拔了试试效果,测试如下:
1. 姿态模式下拨杆启动
2. 关控,LED黄灯频闪,电机转速增高(应该是要爬升吧),成功进入失控模式(好像真的等待了3秒)
3. 开控,姿态模式夺回控制
4. 分段拨键拨(天7遥控)向失控保护,LED黄灯频闪,电机转速增高,无论如何打杆(仰俯之类的)电机都没有反应,成功进入失控模式
5. 分段拨键拨回姿态或GPS姿态模式,LED闪烁变回正常,打杆能听到电机转速改变,遥控器夺回控制权

后话,这样看来设置应该是正确的了,但还是会有几个问题:
1. 没有手动模式后难以进入GPS指南针校队模式,因为不可以在GPS模式和手动模式来回切换7次
2. 进入失控模式后如果油门打的很低,切回其他模式后直接炸鸡,相信玩APM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坑
3. 实际效果不敢说死,譬如频繁切换模式是否会导致JJ抽风

网友:
听说DJI的飞控对震动比较敏感,lite下面用不用像APM一样垫一个减震神器(席梦思)??会不会效果会好些?

楼主:
好像APM会更敏感,NAZA还好,跟电机震动关系很大,调参也是关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