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关闭 FF9里的十字盘混控

楼主(2014-12-01):
求助:在凤凰模拟器设置中,有一项要求是把遥控器里的“十字盘混控关闭”。
      我是Futaba FF9控,请问那一项是这个菜单?谢谢!

网友:
重建一个模型。

楼主:
重建不会关闭也没用呀

网友:
重建一个模型,选固定翼模式,OK。

楼主:
我原来也是重建的,也选了直升机,但校准时有两项随油门动作,程序说要关闭十字盘混控才能行。

网友(2015-03-17):
引用 楼主:
我原来也是重建的,也选了直升机,但校准时有两项随油门动作,程序说要关闭十字盘混控才能行。

我在出40M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55035&ext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