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3.1.5升级3.2报陀螺仪故障

楼主(2014-12-01):
  大家是否遇到类似的问题了? 没有erase直接升级飞了两次正常昨天突然报这个故障,后来刷会旧版的3.1.5也刷不上;
再后来用qgroundcontrol刷原生PIX固件没报错,选择校准陀螺仪、水平仪
再刷回3.2重新校准设置参数就OK了。

网友:
我的pixhawk也是,现在3.2,主灯总是绿色或者黄色。
用地面站看说加速度有问题,有时说陀螺仪有问题。

但校正却没问题,特别是壮着胆子取消解锁前自检,也能正常飞。

不明白。

网友:
我的也是,也是刷回3,15了

网友(2015-01-06):
hawk上的两个加计芯片MPU6000和LSM303D,由于冗余设计导致不匹配,在3.2之前lsm是不用的。这个问题普遍存在。

网友:
我的pixhack是这样的,到手时,里面是Heli的固件,我直接用MP刷了3.2的六轴固件,校准加速度计,是错的,方向不对!

然后,我reset了参数,再重新校准加速度计,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A:
最近新版3.2固件大量出现Bad Gyro Healthy 问题,泊志信息科技经过测试,引起原因如下:13.2固件开启双IMU,当飞控开机自检情况下,多彩LED在红蓝交替闪烁时候,正在进行两个陀螺仪矫正静态偏置,飞控轻微的转动(包括用手拿着也不行)将会导致静态便置超限,导致传感器校准失败,对于初始化不通过的IMU,飞控不会采信其数值。2 解决方法也很简单,校准过程中保持飞控不动即可。 3最后,祝大家爽飞,泊志信息科技将一如既往为大家提供最好的服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新版3.2固件大量出现Bad Gyro Healthy 问题,泊志信息科技经过测试,引起原因如下:13.2固件开启双IMU ...

好像备用的imu 会偶尔出现供电问题也会导致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B:
我手里的pixhack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的pixhack一切正常!

我的PIXhack还没到,,,急死了,,,你的从下单到收货用了多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