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V+ 升级云台 NAZA模式

楼主(2014-12-01):
调参软件中P和naza模式,都没有云台选择,升级界面里也没云台名称,这怎么升级呢?不连接有云台,连接后就没有,软件3.6  还有IMU高级校准提示温度高,关机后等了10来分钟还是老样子,我这边20度室温,也没有飞,怎么半。不管他?

网友A:
看到你的截图,左下角的显示灯没亮灯的噢,正常连接应该是红灯常亮,蓝灯闪烁的噢,IMU提示温度校准过高的提示,你断电等上5-10min,在尝试重新正常连接

网友:
好像真的沒聯上!
溫度過高不理它一樣可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的截图,左下角的显示灯没亮灯的噢,正常连接应该是红灯常亮,蓝灯闪烁的噢,IMU提示温度校准过高的 ...

截图是没有连接机器的,连接后那个云台就没有了。

网友:
确实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