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视频试发

楼主(2014-12-01):
学习发视频,杂交250。详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2584奇怪,视频里的声音比实际的难听的多了,又吵又尖锐。实际已经调的很好听了。

又:还有个奇怪现象,用回天龙的塑料大桨,稳定性更好些。不解。是不是增加重量的缘故?
又:现在用回天龙的塑料大桨,稳定性更好了。改日得空再发视频。

网友A:
好,停机坪是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停机坪是亮点。

这就是我的主飞场。谢谢观贴

网友B:
不错,请问什么陀螺仪

网友C:
机身感度好像高了,有点抖动,如果感度已经最低,建议降低博士帽里面的I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身感度好像高了,有点抖动,如果感度已经最低,建议降低博士帽里面的I参数

观察很细致。谢谢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请问什么陀螺仪

k8黄金战士。谢谢观贴

网友:
为啥一直在摇尾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机身感度好像高了,有点抖动,如果感度已经最低,建议降低博士帽里面的I参数

i不是消抖的么?应该加大i值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i不是消抖的么?应该加大i值吧?

等楼主试试吧,我的经验是慢速抖动或者回弹就降低I,高速抖动降低P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楼主试试吧,我的经验是慢速抖动或者回弹就降低I,高速抖动降低P

不管咋说,经验优先级大于理论,以事实为准。

网友:
前后抖动厉害

网友E:
不错, 貌似十字盘的感度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楼主试试吧,我的经验是慢速抖动或者回弹就降低I,高速抖动降低P

报告:貌似提高i抖动小些,但是急摆尾会回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 貌似十字盘的感度高了

十字盘感降到最低40,改进也不明显,反而漂移明显了

楼主:
如何调整呢?
又:还有个奇怪现象,用回天龙的塑料大桨,稳定性更好些。不解。是不是增加重量的缘故?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十字盘感降到最低40,改进也不明显,反而漂移明显了

那说明不是感度问题。看看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说明不是感度问题。看看震动

刚测试:油门65%时振动值1400--1500,正常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何调整呢?
又:还有个奇怪现象,用回天龙的塑料大桨,稳定性更好些。不解。是不 ...

我是菜鸟,不懂调250
不过大概知道塑料大浆会吸收震动,用塑料浆稳定的话,估计是你主轴弯曲或者旋翼头重量不对称

网友G:
机身抖动主要问题是十字盘舵机力量和速度不够
--------------------------------------------------------------
从你上一篇帖子可以看到,你舵机摇臂几乎装到了最外孔,
那是有副翼的装法,无副翼应该尽量往内孔装,保证立马稳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菜鸟,不懂调250
不过大概知道塑料大浆会吸收震动,用塑料浆稳定的话,估计是你主轴弯曲或者旋翼头 ...

主轴换了多根,最后换了亚拓;再看看旋翼头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机身抖动主要问题是十字盘舵机力量和速度不够
-------------------------------------------------------- ...

谢谢提示。等我试试吧。再往里装就不垂直了。9克金属齿轮舵机力量应该够了吧?或者说舵机的档次太低了?速度够不够倒是应该考虑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报告:貌似提高i抖动小些,但是急摆尾会回弹。

你难道改的是尾巴的i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难道改的是尾巴的i参数?

我改的是I参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改的是I参数。

啊,我搞错了,只有小姨子才有机身的I参数调节,kbar没有的,kbar只有尾巴的I参数调节,太高的话会回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啊,我搞错了,只有小姨子才有机身的I参数调节,kbar没有的,kbar只有尾巴的I参数调节,太高的话会回弹

哦,学习了。

网友H:
  看样子还可以, 飞起来没那么费劲。。。 好多都说尾巴抖抖。。。  不知道3d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样子还可以, 飞起来没那么费劲。。。 好多都说尾巴抖抖。。。  不知道3d如何!

这已经换了k8,稳定性比不上原来的x3v。3d等我学会了再试

网友G:
首先斜盘舵机必须使用速度高于0.9秒的数码舵机,
虽然K8里面有模拟舵机选项,但是实际上模拟舵机速度不能胜任
拉杆装不垂直是没有关系的,好看不代表好飞,
注意孔位换过后,K8需要重新调整螺旋总距以及8度循环,
其他参数看试飞情况再做调整,

网友I:
引用 楼主:
刚测试:油门65%时振动值1400--1500,正常吗?

震动太大了,尽量800的样子吧  我现在600到800  之前最好的时候悬停300到500

网友:
我两台250,其中一台用的是es08d+小姨子,最外孔,十字盘感度40,然后有风的时候机身会有点抖动,要把PID的I参数降低才行,难道真是不够力?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已经换了k8,稳定性比不上原来的x3v。3d等我学会了再试

你用x3v的三轴在这机上 舵机用泉速原厂还是别的? 舵机行程会不会过大?我的原厂x3v机用原厂舵机没问题 用了恒吉舵机反应很快 但行程过大 控上调到最小行程也会过大 难道x3v只能用原厂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用x3v的三轴在这机上 舵机用泉速原厂还是别的? 舵机行程会不会过大?我的原厂x3v机用原厂舵机没问题  ...

舵机参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2584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斜盘舵机必须使用速度高于0.9秒的数码舵机,
虽然K8里面有模拟舵机选项,但是实际上模拟舵机速度不能 ...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震动太大了,尽量800的样子吧  我现在600到800  之前最好的时候悬停300到500

好,我试试。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我试试。谢谢

不用想了,也不用试了,300~500是450以上机型才有可能的,在250上不可能的,转速高很多,震动大2~3倍
而且就算450,一般精度不够的话也要1000以上。
不过kbar震动不超过3500的话一样能飞,250轴传大概900左右悬停,最大14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想了,也不用试了,300~500是450以上机型才有可能的,在250上不可能的,转速高很多,震动大2~3倍
而 ...

啊,原来是这样的。谢谢

网友G:
很多人动不动就说震动大,其实K8对震动不太敏感,
记得有一次主轴炸弯了一点点,飞起来的震动真是巨大,
可以看到连脚架和电池线都在抖,但是锁尾和斜盘基本没有什么异常,
感到好奇,特意再飞了一电,证实了K8对震动的抗干扰很强。
------------------------------------------------------------------------------
楼主视频里整架飞机在摇晃,不是震动引起的,
而是斜盘舵机的孔位不对和速度不够快,

网友K:
欣赏了,很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欣赏了,很关注。

谢谢观贴鼓励

网友L:
引用 网友G:
很多人动不动就说震动大,其实K8对震动不太敏感,
记得有一次主轴炸弯了一点点,飞起来的震动真是巨大,
...

请问250斜盘舵机应该用哪个孔?我的250悬停飘来飘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请问250斜盘舵机应该用哪个孔?我的250悬停飘来飘去的

只要球头不于舵机发生干涉,尽量使用内孔,
我的舵机上共有5个孔,目前使用第3孔,也就是中间的孔,
由于亚拓系列直升机的大桨夹摇臂都偏短,
使用斜盘舵机内孔会有助于改善旋翼头混控比,
使K8几个要求在85-110范围的参数都达到推荐值

网友:
那样十字盘拉杆就不是垂直的了没关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