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刷不了固件?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帮忙!

楼主(2014-12-01):
MWC刷不了固件?不知道什么原因

MWC刷不了固件?不知道什么原因

MWC刷不了固件?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去看一下端口设置和板子选择是否正确

网友:
选其他板子试试

网友:
端口和板子选错了吧?

网友A:
端口,板子,还有连线,仔细检查,连线重新换新线试试,啥板子,发个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板子,还有连线,仔细检查,连线重新换新线试试,啥板子,发个图上来,

MWC 2.5S刷的2.3固件,也不知道bootloader刷写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板子,还有连线,仔细检查,连线重新换新线试试,啥板子,发个图上来,

刷的时候上面显示未响应,不过过一会就变成上图那个样子了

刷的时候上面显示未响应,不过过一会就变成上图那个样子了

刷的时候上面显示未响应,不过过一会就变成上图那个样子了

网友:
你这个软件是刷bootloader的时候用的,刷完bootloader之后,就用arduino这个软件刷固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