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 10 遥控器天线脱落可能导致飞机失联的问题

楼主(2014-12-01):
devo 10 白色版,无意间,把天线的第二截拔出来了,发现馈线的芯子没有固定的装置。问华科的维修,说只要插回去就可以了。
我是担心天线虚接,导致飞机失联,来问问大家。谢谢!

查阅了一下资料,发现用2.4G的wifi的天线就可以的, 内针内螺纹的,5dbi, 或者8dbi的,等我下次测试了拉距再来报告。

网友A:
要不就自己换一根吧,原装天线也不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就自己换一根吧,原装天线也不咋地

换什么天线好?谢谢!

网友:
要不就自己换一个控吧,原装华科尔也不咋地

网友B:
楼主加QQ2355399656 华科尔国内业务。  30一根 ,8元快递费。我的也是这样断了,不敢飞 万一失控 不是死翘翘啊。炸了 丢了还好 炸死人呢 就玩玩了。。。
或者你在华科尔官方网站 加业务员QQ。。保险一点还是换一根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加QQ2355399656 华科尔国内业务。  30一根 ,8元快递费。我的也是这样断了,不敢飞 万一失控 不是死翘 ...

这个群号码对不对,没找到

网友:
返厂修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群号码对不对,没找到

兄弟 我说的是QQ。。。

网友C:
肯定不能用啦,需要天线的话免费送你根,绝对不比华原厂的差。需要PM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不能用啦,需要天线的话免费送你根,绝对不比华原厂的差。需要PM我

我明白了,就是2.4G的sma天线, 4db 6db,那种好点?听说华科的是2db的

和无线路由器的天线长的一样的,拆一根下来试试。

网友:
擦,仔细看了下图片,这天线还不是标准的sma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了,就是2.4G的sma天线, 4db 6db,那种好点?听说华科的是2db的

和无线路由器的天线长的一样 ...

不是标准的SMA头,你和路由器对比下就知道了,华的天线中间有根芯。标准的sma头芯不在天线那端。你对比下路由的天线就知道了。
2db好点。因为波瓣宽度最宽。死角最小。

网友D:
路由器的2.4G天线就行,黑D10想换就没这么方便

网友:
随便找个路由器2.4G天线就行,找个质量好点的

楼主:
谢谢,我已经买了2根,1根6dbi, 1根8dbi的,内针式的天线,直接装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路由器的2.4G天线就行,黑D10想换就没这么方便

黑D10是什么接口?ipx?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D10是什么接口?ipx?

不知道,外面不好拆啊

网友:
插紧点秒干胶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 我说的是QQ。。。

.

网友:
我和你一样,飞行距离只有2/300米。。。

网友(2015-11-12):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已经买了2根,1根6dbi, 1根8dbi的,内针式的天线,直接装控上。

效果如何 测试过了吗 我的白色华科尔那地方也松了 琢磨着换天线呢 请看到回复 谢谢

网友:
原装天线也不咋地,买个好点的D-link  2.4G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