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款MB PLUS 请斜盘舵机工作方向不正确!!

楼主(2014-12-01):
新款MB PLUS 在功能菜单里面的 I 选项 十字盘舵机工作方向里面, 螺距是正常的 可以上下移动, 副翼3个舵机同时动,升降是两个舵机动,怎么感觉是混控的样子啊。而且动的极不科学!! 我以前设置过3个MB老款。 控是JRXG8 。选择的是单舵机模式 即1S NOR,,,   !!   感觉好像是MB有问题吧?

网友A:
是不是你把通道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把通道搞错了。

我也担心过 有接线不对的地方。 所以 接收机副翼+升降+++MB本体的CH1 ,2 ,3 通道反复换插了 几次。依然问题没有解决。真是晕闷死了

楼主:
难道要返厂了

网友:
我的也有出现这类情况,你恢复出厂设置试试。前提是你接收机选项、插线及控上都设置都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你接收接MB的通道是不是接反了。把副翼和升降搞反了。

我在3楼回复里面已经说过了, 接收机 副翼+升降通道 已经替换着插了2遍, 另外MB本体的CH I ,2 ,3 通道也替换了一遍。。。。CH4是尾舵机通道。这个不需要预插。一般我装机的时候 比较喜欢先装完机身部分,等调试完毕之后。再装尾巴部分。要不飞机摆来摆去的不大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3楼回复里面已经说过了, 接收机 副翼+升降通道 已经替换着插了2遍, 另外MB本体的CH I ,2 ,3 通道也 ...

MB恢复出厂试了也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B恢复出厂试了也不行吗?

没有。。 客服已介入、发回售后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 客服已介入、发回售后中。

其实完全可以试试啊,我的也是在舵机选项那灯,怎么弄都不对,恢复一次出厂设置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唉,我也遇到了,不过我的更严重,螺距不动,油门动的时候螺距才动。升降和副翼也是你那种样子。恢复出厂设置几次都没用,我用的Sbus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