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图传的连线

楼主(2014-12-01):
本以为图传的红黑为电源 接上电池 视频对视频就可以了 结果。。图传的红色为电源 黑色为地线 黄为视频 白为音频 av线红好像是地线 白色为视频 视频对视频 电源已经接上了电源头 就是不知道图传的地线接哪里 接电池的负级吗?如果接错了比如地线接到正级 视频接到音频 会烧掉吗?

网友:
不少图传线的颜色好像不懂规矩的,一根根试,先把电源接对,黄色一般视频,地线多半是负极。音频先不管。

网友:
无论是3.5 5.5的电源头,还是不同色的莲花头,都是两根线,规律都是里正外负,针对电源头,里面的线接正极,外边接负极;基本上红线为正,黑线为负。这点很统一了,不要接反了。针对不同色的莲花头,统一规律都是里面为信号线,外边为地线,黄色的是视频,红色、白色的是音频的左、右声道,这个颜色最好也按标准对应,而且信号线与电源线最好别互用(看图你的电源接到音频线上了),接的时后里面接视、音频信号线,外边接负极就行了。正负极不要弄反了,信号线和地线也不要弄反了,尤其地线不可接正极,弄错了如果电路没保护功能必烧,干这活最好有一个万用表多测测就更好办了。

网友A:
视频音频在保证里信号外负极的情况下接错了没事,但正负极或正、地或正极与信号线弄错了就要烧,要是图传配线和你图传接口定义不一样,最好把线序按标准调对了再接线。所以说接这些电子设备要小心加小心,反复确认接法有无问题,丝毫马虎不得更急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音频在保证里信号外负极的情况下接错了没事,但正负极或正、地或正极与信号线弄错了就要烧,要是图传配 ...

感谢前辈花时间解答!

网友:
我没有实战经验,帮不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