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快被折腾疯。求助HMF s550机架减震,apm3.2发疯,200毫瓦图传不稳定问题

楼主(2014-12-01):
配置如图,电调换成了乐天20A
电机是朗宇v2216 kv800
apm2.6
miniosd
迷你200毫瓦图传
机架HMF s550,中心版是碳纤的
现在问题有,老油条的双轴云台+山狗1,拍摄时有水波纹,原来在老油条六轴机架上就没有出现过。求解决方法
图传发射有时候要重新上电很多次,监视器才能接收到信号。这个是用3s电池直接1分4JST插头供电。图传是7~24V供电。
apm昨晚刷了3.2固件,清除了配置,然后罗盘,加速度等等全部重新校准,今天8颗卫星,自稳起飞,到处乱飘,更改到悬停模式,直接往左边飘,差点撞围栏。
今天风大,温度0度左右,阳光好。
求分析愿意。

网友A:
呵呵,这是一个大沙发。
图传不稳定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受温度、风力、电磁干扰的影响较大;从鸡鸡的设置上看,可能也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这是一个大沙发。
图传不稳定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受温度、风力、电磁干扰的影响较大;从鸡鸡的 ...

不稳定不是说信号差什么的,是根本没启动,必须重新上电很多次。

网友B:
脚架和中心板相连部位上502胶水  不然晃动

网友C:
我组装的F550根本没办法飞,加油门之后震动非常大

网友D:
换桨吧。这桨动平衡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脚架和中心板相连部位上502胶水  不然晃动

这个能解决果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桨吧。这桨动平衡不行

买了大疆的自锁桨

网友E:
机架HMF s550,中心版是碳纤的,中心板是哪里买的,请QQ我,我们在一个群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架HMF s550,中心版是碳纤的,中心板是哪里买的,请QQ我,我们在一个群里!

你买的时候,给卖家说,要碳纤中心版。有的店有有的店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组装的F550根本没办法飞,加油门之后震动非常大

我现在不知道,这个震动是电机震动还是机架震动

网友F:
这个水波纹可能与云台和机架连接方式有关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水波纹可能与云台和机架连接方式有关

是啊!从空载的马达挨个排查

减震球换不同硬度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啊!从空载的马达挨个排查

减震球换不同硬度的测试!~

我试试吧

网友B:
我也是这个机架  今天刚调试完   果冻很轻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个机架  今天刚调试完   果冻很轻微了

上图上视频分享经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个机架  今天刚调试完   果冻很轻微了

本来看这个机架比老油条的贵,觉得能好一点,没想到这么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看这个机架比老油条的贵,觉得能好一点,没想到这么差

你用的什么电机?

网友G:
兄台这套配置 挂狗台 航拍续航多久啊?

网友:
机架刚性不足,电机和桨的动平衡差都是震动的罪魁祸首!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台这套配置 挂狗台 航拍续航多久啊?

3s 5000  10分钟

网友:
看整个样子,我没信心飞

网友H:
同样是S550,差距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样是S550,差距是什么呢?

E300动力套?

网友H:
是的,很稳了,有什么疑问我来帮你解决

网友I:
OSD把正极线剪下 直接接5VBEC或5V电调上 APM飞控OSD接口输出的电压只有4.5V 会造成OSD难启动一类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I:
OSD把正极线剪下 直接接5VBEC或5V电调上 APM飞控OSD接口输出的电压只有4.5V 会造成OSD难启动一类的现象

osd我5v我一直是单独接的。这个明显是图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的,很稳了,有什么疑问我来帮你解决。

方便加我qq么,690392045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加我qq么,690392045

加您了

网友J: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4646269
看我帖子。。。。
不过我的不是这个问题。。是油门永远最大25%,清过eeprom不下十次。。。
3.2并不适合apm。。。。
是给pix用的。。。
apm还是老老实实用3.1.2固件吧,官方的。昨天我没调参比3.1.5还稳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J: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3572&page=1#pid14646269
看我帖子。。。。
...

恩  我还是觉得3.1.2稳定  3.1.4  3.1.5越升级越乱

网友:
引用 网友G:
恩  我还是觉得3.1.2稳定  3.1.4  3.1.5越升级越乱

第一时间刷的3.2,目前测试各方面都比前版理想……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同样是S550,差距是什么呢?

漂亮的S550,等我的S550装好,也来上图,我是EMAX MT3110 480KV + 乐天 40A ,上APM 2.6和6s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漂亮的S550,等我的S550装好,也来上图,我是EMAX MT3110 480KV + 乐天 40A ,上APM 2.6和6s动力~

...

期待期待

网友:
目测震动就很大。。。这个机架最好不用800KV的~~换1000左右KV,震动会小点。桨也是大问题,选好桨。。判断标准:机机拿在手里,解锁后全油门感觉不到整机有大幅度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漂亮的S550,等我的S550装好,也来上图,我是EMAX MT3110 480KV + 乐天 40A ,上APM 2.6和6s动力~

...

s550最大只能上10寸桨。你这个电机有点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13572&page=1#pid14646269
看我帖子。。。。
...

后悔了,原来3.1.5用的好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550最大只能上10寸桨。你这个电机有点浪费了

多留点富余动力~,而且6s没有更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