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我的5D3云台连接A2飞控后复位正常 然后慢慢向一边移动

楼主(2014-12-01):
DJI 我的5D3云台《非HD》连接A2飞控后复位正常 然后慢慢向一边移动 就好象没有把GCU和A2 CAM线连接一样的现象

5D3云台固件GCU 0。10   IMU 1。4          GCU升不上去 提示没有 可用更新 但是我看最新的已经是2。0的了
A2 固件  2。3
电话了DJI技术说是 5D3配合A2 2。3的固件还没有出来?
是不是和  引导程序和 设备ID识别不出来这个有关系

网友A:
不应该啊,我的是好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啊,我的是好使的。

你的云台 飞控分别是什么固件

网友:
遥控没连就会漂

网友B:
你接错线了要连CAN1你肯定连CAN2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接错线了要连CAN1你肯定连CAN2去了

就是CAM1 就是开遥控了   他就是有问题   这个DJI东西用了2年多了这个不会错的

网友C:
楼主您好,请联系4007000303转1, 找技术支持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请联系4007000303转1, 找技术支持1。

说是固件问题  已经叫我发回去了

网友:
我是2.4固件配合升级的云台2.0GCU固件

楼主:
你的GCU原来是什么版本的0。10还是0。12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是固件问题  已经叫我发回去了

你好,可以给一个联系方式吗?方便我们跟踪一下。

网友D:
我的GH4也是同样问题。接线已确认没有错误。且自己会破Z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GH4也是同样问题。接线已确认没有错误。且自己会破Z轴

请问破Z轴的意思是? 还有固件版本都确认升级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破Z轴的意思是? 还有固件版本都确认升级了吗?

都升了。 破Z轴的意思就是PAN轴旋转或者飞机姿态改变(转向)时,Z轴会自己破水平。
另外早期(9月)的GH4云台普遍结构有变形,我亲自在蓝天挑了4台,均有不同程度的结构变形。我想这么大面积的问题客服不能没有接到反馈吧。
将就用就是了

网友:
我的跟楼主一模一样,都是最新固件,不仅云台会漂移,而且FPV回中始终无法跟机头朝向一致,一致在找原因,以为线接错了,今天问了魔幻天空的技术,他们也遇到这个问题,话说A2的2.2固件版本能跟5D3-hd云台兼容,关键是我现在固件是最新版....老版本的调参软件早已删掉了

网友:
我的5D云台问题和你相似,几次问大疆新的固件升级什么时候开放,得到的答案是不知道!!当场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