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伟力无刷新品,有小白吗?

楼主(2014-12-01):
昨天看到伟力的无刷四轴,不知道是用什么控的,有玩过和拆解过的兄弟吗?

想看看内部,和了解了解相关功能,例如自动返航,定高。。。。。。。。。

楼主:
有一键筋斗吗?电池可以用b6充电器充吗?

网友:
好贵,接近一千,没有GPS和定高……

网友:
关键的遥控器精度如何呢?

网友:
玩具吧,就当玩具玩了

网友:
又是这么大的,这么千年不变的造型,一点没有新意,估计和v666用的是一样的控

网友:
这个能换遥控器吗

网友:
看起来和v666~V353、v262的配件和控都通用,是不错,可惜不带定高气压计,果断弃了

网友A:
四无刷是值这个价的。

网友:
四无刷是值这个价的

是要这个价,但是傻飞几次就会不想飞了,还不如迷你四轴,可玩性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四无刷是值这个价的。

无刷不带OSD定高浪费啊.....其实伟力无刷出都出了,还不如加个定高功能呢,不过要是加了,性价比就比伟力V303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无刷不带OSD定高浪费啊.....其实伟力无刷出都出了,还不如加个定高功能呢,不过要是加了,性价比就比伟力 ...

光算成本:往低了算,(电机50+电调50)X 4 ,光动力就400!这就是在四轴这,无刷跟有刷价位的天壤之别!
估计伟力后续机也会将配置做全了的,就像CX20,但这样一来,价位可就2000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算成本:往低了算,(电机50+电调50)X 4 ,光动力就400!这就是在四轴这,无刷跟有刷价位的天壤之别! ...

伟力有无刷带GPS带OSD的四轴,是伟力V303,售价1600左右.....超不过2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伟力有无刷带GPS带OSD的四轴,是伟力V303,售价1600左右.....超不过2000....

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