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坐迷思

楼主(2014-12-01):
塑料轻巧便宜, 管夹碳纤强度高, 金属高端大气(减震不知有没有效), 那款好用

网友:
沙发,看起来不错,不知道用起来如何

网友A:
在炸鸡面前,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楼主你拿到手就会发现飞越那个减震座的太大了,把一半螺旋桨都遮住了

网友:
管夹的炸机损失还是要小些

网友:
这三种都用过,如果要考虑电调的走线以及重量,第一种可以考虑,第二种外观不咋地,但是用起来蛮方便,第三种就如同楼上说的,体积太大了。。。。从价格和性价比考虑,我建议650左右的用第一种。。。

网友:
最近也对第三种比较有兴趣,大还不是多大的问题,主要是减震效果。

网友:
玩过第一个,还是比较便宜,的自己玩玩性价比还行。

网友B:
飞越减震电机座买了一个试试,刚到手还没装,减震效果好的话就全换这个

网友:
真有减震效果,大些也无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飞越减震电机座买了一个试试,刚到手还没装,减震效果好的话就全换这个

效果就是渣渣  用了  和不带减震的一模一样

网友:
都用过,第三种好用,减震有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炸鸡面前,神马都是浮云。

大彻大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效果就是渣渣  用了  和不带减震的一模一样

我刚测了,效果不是渣渣,是渣到极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刚测了,效果不是渣渣,是渣到极致了。

哈哈 估计是减震圈太硬了 准备换上大疆evo的减震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 估计是减震圈太硬了 准备换上大疆evo的减震试试

飞越这个减震确实非常硬。evo的减震虽然软,但是容易烂。妈的飞越没测试就直接上市了吗?还好只买了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飞越这个减震确实非常硬。evo的减震虽然软,但是容易烂。妈的飞越没测试就直接上市了吗?还好只买了一个 ...

我一下买了6个 容易烂是因为evo的碳板和圈子之间磨损磨烂的  有人自己做过evo的底座碳板 做严实了 就像飞越一样 全包的  说胶圈其实很耐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下买了6个 容易烂是因为evo的碳板和圈子之间磨损磨烂的  有人自己做过evo的底座碳板 做严实 ...

等你换成evo垫子的测试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