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贴:s900上使用高清图传

楼主(2014-12-01):
s900,A2飞控,z15-bmpcc云台,lightbridge高清图传1套,iosd mark II 一套,想实现双控双视频,其中云台手视角为无osd的高清图像,飞手为外接摄像头的标清图像,2个控分开,该用什么方法?高清图传连接飞手和云台手的线短。无法自由走动如何解决?
PS:我想用摄像头过iosd,用5.8g的图传和控给飞手,然后云台HD过LB,LB连接A2,给云台手用,有问题吗?

网友:
弄2个图传不就结了

网友A:
楼主是深圳西丽xx科技公司的么?

网友:
理论不错,实际不好弄哦

网友B:
很简单,你自己都说明白了,你先把云抬手高清图传正常设置。以14控为例,飞手视角如果不需要小云台调整视角,那就直接接5.8图传,如果需要小云台调整视角,只需要映射A2飞控上的4通道中的空余通道到遥控的相应开关上作为飞手云台角度控制。千万别细问,说不明白,先设置完高清,你在看看A2说明书,你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深圳西丽xx科技公司的么?

不是 西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你自己都说明白了,你先把云抬手高清图传正常设置。以14控为例,飞手视角如果不需要小云台调整视角 ...

十分感谢  我在看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