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黄K8,装驱动能把电脑装死机!

楼主(2014-12-01):
以前用黑K8安装驱动都没问题,这次买了个黄K8,指定驱动路径后,会弹出一个需要USBXP.SYS的对话框,此时如果选择driver目录下的x64里面的USBXP.SYS文件,会出现无法在此平台上运行的对话框,如果选择x86里面的USBXP.SYS文件,电脑会直接蓝屏死机。

网友A:
我最早用gv8000,后来用黄k,现在用黄v,电脑里的软件一直就一个,驱动也是一开始安装一次。没听说还要换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早用gv8000,后来用黄k,现在用黄v,电脑里的软件一直就一个,驱动也是一开始安装一次。没听说还要换驱 ...

米土

楼主:
那是这个黄K8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