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科尔02s斜右边舵机问题?

楼主(2014-12-01):
我的华科尔02s斜右边舵机通电以后电机老是转个不停是正常吗?

电机转个不停

电机转个不停

网友A:
坏了~~我的小鸡鸡也是这样飞去大海不见了

网友:
正常呀 舵機裡的機電是靠著電位器(VR)的電位差 控制電流 讓機電正轉反轉 您小心研究喔!

网友:
正常的  要看电位器的位置

网友:
齿轮装上去再试

网友:
华记的6轴就是这个样,我2台都是这个情况,把电机线拔了,推油门,十字盘就会慢慢的自动倾斜,被我出了,花坑的东西确实坑,现在只有d10再用,有钱自然也要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了~~我的小鸡鸡也是这样飞去大海不见了

恭喜你的小鸡鸡飞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