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控制问题,电子大神来解答!

楼主(2014-12-01):
我用的是paparazzi飞控,地面站版本5.0devel,载机X5,配置文件什么的编译通过,并且试飞成功,压线非常漂亮

我最近改装相机遇到一个特别奇怪的问题,我买了一个sony wx220卡片机我最近把快门键和开关键引了出来,接了光耦,用7号电池测试光耦时候,开关和快门都可以用,很灵敏

但是我把相机连接到飞控上之后,快门却始终没有反应
我测试了一下,自动拍照或者手动点击都没用,而且我测了一下,每次点击确实输出了3.3V的电压,光耦的正负极也没有反
最奇怪的是,我把控制快门的两根线接到开关连接的光耦上面,用地面站里面的快门按钮去控制开关,居然可以,定时和手动都行,但是接回相机的快门连接线就不行了,怎么换都不行,特别奇怪。这是为什么????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太有技术含量了 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有技术含量了 不懂啊~~

额,其实都还好

网友A:
无人机板块有完这个飞控的,你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人机板块有完这个飞控的,你去看看~~

那个板块现在都没人发帖了………………所以我才发到这来的

网友A:
恩 确实人好少啊,我以前都想卖这个飞控的,但是感觉很麻烦,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 确实人好少啊,我以前都想卖这个飞控的,但是感觉很麻烦,放弃了

对,主要是linux,大家看这个系统都比较费劲

网友B:
应该是开关和快门的触发方式不一样吧,高低电平的正反,持续时间、电流驱动能力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开关和快门的触发方式不一样吧,高低电平的正反,持续时间、电流驱动能力等

那为什么在使用一节五号电池时候就可以呢?????

网友C:
你这个问题描述完全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描述完全没看懂。。。

哪里不明白????

网友D:
电压没有超吗?

网友E:
光耦是做信号隔离的,单向控制用,基本上用光耦的地方都是两套电源,一套是控制端,一套是被控制端,既然你只是用一块电池,所有设备都一个地,就没有必要了。
我不了解相机控制,如果被控制端没有像直流有刷电机那样的剧烈的干扰下,就不要用光耦了。
毕竟多个多个香炉多个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耦是做信号隔离的,单向控制用,基本上用光耦的地方都是两套电源,一套是控制端,一套是被控制端,既然你 ...

我用光耦是控制快门那几根线的通断,通了就触发快门,飞控板给出的是一个高电压,把这个电压给光耦,光耦再控制快门

网友:
说实话,看不懂,纯帮顶

网友F:
晕,我也没看懂,相机快门线我不知道你怎么接的,但据我所知,像这种卡片机,快门半按是对焦,全按时拍摄,都是由相机的主控来控制的,按键按下,有一个抖动值由主控处理,你外接的话属于机械式直按(我这么理解的),抖动很小,主控无法处理----------------------

网友:
楼主可以加你么,你用的IMU是板载的aspirin 还是第三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晕,我也没看懂,相机快门线我不知道你怎么接的,但据我所知,像这种卡片机,快门半按是对焦,全按时拍摄, ...

按钮是两段式的,半按是地线和第一个触点接触,全按就是接触第二个,直接按到底,就相当于对焦和快门全部进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压没有超吗?

应该没有,毕竟在开关上就可以用,相同的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