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威特电调驱动朗宇电机问题

楼主(2014-12-01):
中威特40A电调驱动朗宇2212.2450KV电调不转,会点动,过会就不转了,模电调有点温度!电调行程校准过!请高人呢指点

网友A:
进角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角频率?

这个没设置,进角频率设置多少?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马达要求了吧。

网友B:
老毛病  我们一个30A两个甲壳虫40A  一个70A全有这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毛病  我们一个30A两个甲壳虫40A  一个70A全有这毛病

可能是电调不能驱动电机!换了好赢电调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