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V改天线与各种积累的小经验

楼主(2014-12-03):
之前飞,老是200米左右脱控
看了之前前辈们的文章,于是定了天线和转接线开刀

先弄简单的遥控吧
拆开一看,这....
大疆也太厚道了吧?这么大一坨胶,根本就弄不动

只好拿小刀慢慢小心的切掉一部分,然后再用尖嘴钳夹住拧着转几下终于下来了

换上转接头,打上热熔胶,封盖

10DB的天线,这也太.......

还是用小天线吧......

搞定遥控器
就开始拆精灵主体了
脚架那几个螺丝太费力了,没长的内六角螺丝刀,拆脚架也不好拆,指南针模块弄不动,罢了
拆一半螺丝,掰着点终于拧掉了螺丝
难点来了,看到接收板在中心板下面,拆了螺丝还有电调的电源线和LED的电源线
LED的可以拆,电调的是焊死了的,不好弄,拆了中心板的四个螺丝,再把电池仓右边那个电调的螺丝拆掉就抬点起来了
悲剧开始了
为了省事,直接用螺丝刀撬掉天线接头
丫的是用的黑色的很硬的胶固定的
这一撬直接连座子都撬下来了

等撬下来了才发现说这个也要用钳子慢慢摇,而且还要把接收板拿出来再操作
省事省出麻烦了,当时心情是拔凉拔凉滴
怎么办?返厂?去找芯片维修的地方焊上去?
算了,还是自己动手吧
把原天线直接用斜口钳破坏掉,有胶凝死了的没办法,尽量保留了座子
焊工不行,也没有助焊剂,没办法焊上去
气死了
把座子直接扔了,把控拆下来的天线直接咔嚓掉头子
拆出线来直接焊上,搞定

这里要注意啊,差点白忙活了
要把天线穿上来后再焊,不然天线那么小个孔放不下去了的

把各个接头上胶,以防万一,然后通电测试

通电测试没问题,上螺丝封机

全部搞定之后,高级校准一次,校准完成后测试各个功能
额,悲剧开始了
只要摄像头一上仰,图传就断了
测试好几次都这样
莫非拆机的时候按到了几个键,被复位了不成?
那就把中继也复位吧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WIFI能连上去,但是没办法看到画面
我手动绑定的MAC地址,无效呢

抽支烟,整理下思路.
我可不想再拆那么多螺丝,麻烦死了.

既然之前测试都没有问题,证明线路接线正确,只是在上仰的时候才断
那就是上仰过程中,线路接触有问题
按这个思路找下去,原来是蛋蛋上面那个插线头子没插进去.....

这个问题解决,接着解决连不到蛋蛋的问题.

到群里求助大亚总代,让重新配对下.
连接上WIFI后用APP的绑定功能,扫描包装盒上的二维码
绑定成功后重启中继器,问题解决.

原来我中继器上的MAC地址与包装盒上的不一样......
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影响保修呢

搞定后,趁着蒙蒙的雨雾测试了下拉高
300多米后失图传还没失控,自动返航了.
下来时机器上面全是水珠,100米以上都看不到机器的灯光了,等天气好的时候再好好测试下.

另外测试了下才刷的1.08固件,下降速度姿态模式下可以到4M,自动返航还是2M.

现在说说作为新手积累的点小经验吧,新手训练营都没教的实用小经验.
1.连接手机的时候,开飞行模式吧,单独打开WIFI,飞正爽的时候来个电话....另外嘛,避免一直说的干扰....
2.如果你在连接过家里或者公司路由器周围飞,最好把那个连接过的WIFI忘记密码,不然图传断了的时候
手机会自动连接上去,造成无法能重新连接机器的时候连上去,一直显示无法连接
3.如果多个设备连接过中继器,把不用的手机的WIFI关了,不然其他手机在失去图传信号时会抢连,那天
重庆大疆新手训练营400多米失联下来到地上都没连接上,原来是包里的三星手机抢连了.
实验证明:抢信号排名IPAD>三星>苹果 其他的还没测试
4.调参,升级这些操作时,把桨叶拆了吧,我遇到过插上线缆连接到电脑电机就转的情况,打到手上还是很痛滴
5.1.08固件没限制飞行区域,但是无法设置返航高度,3.08可以自行设置返航时的高度,1.08姿态模式下降速度可以
到4M,3.08只有2M,在3.08固件下下降时,可以不直接下降,边来回移动边下降,速度达到过6M,但是下降效率还没测试
风大的时候还是稳着点,小心翻掉
6.起飞前检查S1,S2开关,别打到手动上面去了,上过当,S1开关在手动模式,一起飞直接扣了过去,直机没练好,还不好操作
7.每次起飞前都校准下指南针吧,花不了30秒,可避免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
8.飞高飞远前,来几次剧烈拉升和侧飞,检验下电池的连接状态,避免飞远了电池接触不好炸掉
9.没事就检查下机器,看看螺丝有没有松,机器上面有没有其他东西,穿云的机器一般都会进点水汽,回来后不要马上装箱,先晾一会儿
10.忌耍宝炫耀,操作的时候就安心操作,降落的时候让看热闹的人散开点,2M下机器会很飘的,操作不好就容易出事故

楼主:
沙发还是自己坐吧,写了这么久

网友A:
楼主控是5,8还是2,4,改后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控是5,8还是2,4,改后效果如何

控5.8 图传2.4
还没测试极限值,天气不行

网友:
我也和楼主一样的改了,现在只是改好了控,主机等飞几次再改,然后再改中继器

网友:
我就是那个群里的大亚总代~哈哈~楼主这个帖子写的很用心!应该加精

网友:
以后再给控加个电位器控制俯昂

网友:
我觉得改装是个细活,得一步一步来,想要一次性就怎样怎样的效果也不太现实,边改边试边学嘛,重在过程……

网友:
持续关注 拉距测试

网友B:
借问楼主这天线效果怎样?有连接吗?

网友C:
楼主也是重庆滴?问下你最后飞行器上的天线是把线剪掉后直接焊接上的吧?也想这样干,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问楼主这天线效果怎样?有连接吗?

高度上过5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也是重庆滴?问下你最后飞行器上的天线是把线剪掉后直接焊接上的吧?也想这样干,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

拆坏了才只有这个办法弄的,不然只有返厂维修
没拆出问题就直接扣上就行了

网友:
不错,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经验之谈啊!受益匪浅!!

网友D:
建议用平板天线,增加接受面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问楼主这天线效果怎样?有连接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83351&extra=

楼主的遥控发射IPEX转SMA母头(要买粗芯的那种,效果更佳)。
改接收器天线不是这样拔的,我手上改过数个精灵1代了,很多朋友都是拔坏了才来找我,这个要用刀片慢慢刮干净才能取下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建议用平板天线,增加接受面积

平板天线水平距离确实是突破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平板天线水平距离确实是突破很多
我那个v+改了平板,水平已经突破1200了

网友F:
和楼主一样,拆天线的时候把IPX座给拔掉了,吓出一身汗啊!幸亏有某宝,买了几个座子自己焊接上去了。图传与控制都改了。迫于天气原因在室内飞了下炸机把电调烧掉了,又是某宝买了电调换上去满血复活!昨天飞了下最高200失控。原因估计是我们园区电磁环境太复杂,wifi太多了。改天拿去公园飞下看看改天线不加功放最大能飞多高。

网友G:
好贴要顶不但要顶,还要保存,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