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请进:遇上了奇怪的问题解决不了了!

楼主(2014-12-01):
配置:apm2.6 miniOSD 3DR数传 5.8G图传(支持7-15V供电) 山狗; 动力与图传共用一块3s 11.1v 2200ma电池
问题:全部上电能传回山狗的画面,但所有飞行数据都是零,包括电压等,姿态水平线也不四轴一起变化,FPV7寸屏上提示电池电压低。
奇怪的是:这个时候打开MP软件用数传连接电脑后,所有数据都能显示出来,包括山狗的图像,断开数传后仍然不显示数据,OSD的界面显示,就是没数据!
搞了两晚充、换了N次电池、查了N次线路也没搞定,不知提示的电池电压低是哪个电压低?怎么解决?求泡泡老师指导!

网友A:
很简单,编辑OSD,恢复一下OSD的数据黙认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编辑OSD,恢复一下OSD的数据黙认值。

是用TT小板连接电脑,用调OSD的miniOSD config tool软件里的file---load Defaults这一项恢复默认值吗?
config,penel 1,penel 2这三个页面都保存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用TT小板连接电脑,用调OSD的miniOSD config tool软件里的file---load Defaults这一项恢复默认值 ...

是的,然后重新编辑界面,并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然后重新编辑界面,并保存

谢谢泡泡老师!有泡泡老师在入魔在深都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编辑OSD,恢复一下OSD的数据黙认值。

按照泡泡老师讲的方法出现了新问题:在家里OSD的信息和图像都正常,一到室外图像正常,OSD信息从开机检索到的信息后就停在这不在变化了,就像OSD死机一样,重新上电后,OSD界面也没有了,回到家再重新上电又正常了!这样反复了几天,没找到原因,怀疑是共用电源电压不足?刚才把浆拆掉后,上电、解锁、从0-100%给油反复试了9分钟OSD数据一切正常,图像室内外全部正常,就是OSD室内正常室外数据静止后没界面,恢复默认值了几次,还是没解决!现在分析室内和室外的差别就是GPS有效和无效状态问题,是室外GPS信号引起的?还得请泡泡老师解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泡泡老师讲的方法出现了新问题:在家里OSD的信息和图像都正常,一到室外图像正常,OSD信息从开 ...

方法已经教你了,你还是搞不定我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已经教你了,你还是搞不定我就没办法了。

谢谢泡泡老师!我再排查下原因,这个没有科学道理的问题挺不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