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忙看看,新买的精灵2和H3-3D,开机这样算几个意思?

楼主(2014-12-01):
大家直接看视频吧,第一次玩这个东西,也不知道是我设置的问题还是产品有问题。在此之前已经升级了全部固件,也做过了校准,包括飞行器和遥控器

网友A:
确定俯仰角度设置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俯仰角度设置是正确的?

水平限位和垂直限位都已经是0了,然后云台就停留在45度的这个状态了。

网友B:
我刚买的时候也是这样、调下云台俯仰角度、在调遥控的控制云台的俯仰、把云台调正、在重启机器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买的时候也是这样、调下云台俯仰角度、在调遥控的控制云台的俯仰、把云台调正、在重启机器就好啦

我回头也这么试试。顺便问下,在校准完成之后,如果拨动拨轮调整了云台角度,手松开拨轮之后云台会回到调整前的角度吗?我的会回去,感觉很不科学啊。

楼主:
大疆的客服能进来解释下吗?

网友C:
楼主你好,请在调参软件中把遥控器选项选择为升级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在调参软件中把遥控器选项选择为升级版

这个我注意到了,选择的是升级版。请问调整拨轮后,如果拨轮归位了,云台也会相应的回到之前的初始位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注意到了,选择的是升级版。请问调整拨轮后,如果拨轮归位了,云台也会相应的回到之前的初始位置吗 ...

不会

楼主:
可是我的现在会,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的现在会,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你好,请在RC校准一下遥控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注意到了,选择的是升级版。请问调整拨轮后,如果拨轮归位了,云台也会相应的回到之前的初始位置吗 ...

我是把拨轮弹簧取了现在才不会归位的,要也是手一放GOPRO又回到45°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把拨轮弹簧取了现在才不会归位的,要也是手一放GOPRO又回到45°角了

我的问题解决了,升级一下云台的IMU到最新版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请在RC校准一下遥控器

非常感谢,问题已解决!

网友:
很正常啊,有什么问题。

网友:
首先下载精灵2的调参软件,在软件里注册,注册后 你再能看到 你的固件是否是最新。注册后升级 云台固件,问题完美解决。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