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6S电池1400毫安,45C掉电压快。什么原因

楼主(2014-12-01):
格式6S电池1400毫安,45C掉电压快。什么原因,刚开3D没1分钟就报警了,BB响设的是3.7,,8块电池,基本都是这情况,要说电池不好,感觉不可能啊,有3块是我自己新买的。其他5块是9新收的,20个起落以内,感觉不是电池的原因,铂金40A电调,花牌6S电机。玻纤325桨。

网友A:
3.7设置高了,设置3.5试试,电池带负载的时候电压会低0.1-0.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3.7设置高了,设置3.5试试,电池带负载的时候电压会低0.1-0.2v

3.5会不会过放了,

楼主:
用B6有时候竟然能冲进1200毫安,左右,难道B6有虚充的现象,你们遇到过吗。1400的电池,就算飞到飞不起来,感觉也充不进这么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3.5会不会过放了,

那就先设置到3.6试试,看看报警后落地电压是多少再根据情况降低。落地后电压回升到3.7-3.6之间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先设置到3.6试试,看看报警后落地电压是多少再根据情况降低。落地后电压回升到3.7-3.6之间就没问题

好的,多谢,3.7左右B6冲进1200左右,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B:
飞到飞不起来 电池就已经坏了
充电器的数字只是出去多少电,不代表电池能充进这么多
你要是接个大电阻在充电器上,它能永远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到飞不起来 电池就已经坏了
充电器的数字只是出去多少电,不代表电池能充进这么多
你要是接个大电阻在 ...

那掉电压快什么原因,刚开3D不到一分钟就报警了BB响设3.7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掉电压快什么原因,刚开3D不到一分钟就报警了BB响设3.7

你用充电器放电,看看能放多少,这个才算数
充的示数不算
要么你BB响不准一响你就降落,用电显测一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充电器放电,看看能放多少,这个才算数
充的示数不算
要么你BB响不准一响你就降落,用电显测一下电 ...

响了就测电压是3.9左右,我感觉是某一片降压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响了就测电压是3.9左右,我感觉是某一片降压快。

3.9还有60%左右电量,放低点吧,下来还有3.7左右就差不多了。

网友C:
[判断电池剩余容量最简便的方法是测量电压]
4.20V----100%
3.95V----75%
3.85V----50%
3.73V----25%
3.50V----5%
2.75V----0%

网友:
3D直飞容量不看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判断电池剩余容量最简便的方法是测量电压]
4.20V----100%
3.95V----75%

3.5只剩百分5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3.5只剩百分5啊

是的,不过这里指的是空载电压。

网友:
3.7报警以后停飞,隔断时间测量电压多少?
如果电压回得多,就是电池C数不够你所要。

网友:
或许有1-2块电芯不行了

网友:
为什么,很多模友 都分不清 电池电压,电池空载电压,电池负载电压 ??????!!!!!!!!

为什么,很多模友 都分不清 电池电压,电池空载电压,电池负载电压 ??????!!!!!!!!

为什么,很多模友 都分不清 电池电压,电池空载电压,电池负载电压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不过这里指的是空载电压。

好吧,你没严格说之前哈,还是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