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0皮传的453t 434t皮带用着什么区别

楼主(2014-12-01):
480皮传的453t 434t皮带用着哪个好些?长的容易打滑?

网友A:
没啥区别 只是为了配套自家的尾管而已,,,,,,只要张力调节的好 两个皮带没啥差别。。。

网友B:
都买两条试试。

网友C:
还是用冰人的440T吧~

网友D:
这个不是齿轮,只是长度不同而已,配合尾管长度选择,只要松紧度适合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