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调试问题 自旋问题

楼主(2014-12-01):
虽然小昆虫250已成功起飞,CC3D默认参数飞起来已很稳,但还是有一点小问题。

1.上图中中间的混合量中 横滚、俯仰、方向是所谓的三轴吗,在这里拖动滑块调节感度吗?现在默认情况下,飞行中有时左右就是横滚轴是不是小抖以下,是不是感度问题,各位有类似的调机经历吗?

2.把飞机平放,每整15秒航向就会向右旋转1度,左下角的飞行姿态也能感到轻微的移动,重新校准过水平,保存后还是这样,发个帖的功夫,已经自旋了很多了,这个是通病吗,看到一个坛友的CC3D也是这样,但是他的是向坐旋转而且20多秒走一格。这东西就这样,还是可以通过什么设置呢?

网友:
CC3D博大精深,同问、。。。

网友:
cc3d没有地磁传感器,自旋正常,大都用来飞穿越的,也用不上地磁。

网友A:
cc3d的朝向是通过陀螺仪积分算出来的,随着时间积累误差会累积越来越大。其实这个误差对于另外两个轴(俯仰和横滚)也有,只不过因为有引力的存在可以修正。但是z轴由于没有地磁计则无法修正其积累的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的朝向是通过陀螺仪积分算出来的,随着时间积累误差会累积越来越大。其实这个误差对于另外两个轴(俯仰 ...

好专业的回答,我得先补习下微积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专业的回答,我得先补习下微积分啊

网友:
PID设置或者所谓的感度要在”stablization“里面调整,第一张图里面是调整输出油门混控的。

网友B:
楼主解决了么,我的也有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么,我的也有这问题

没解决,地面待机状态还是自旋,但是在控制飞行状态好像还可以,不太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解决,地面待机状态还是自旋,但是在控制飞行状态好像还可以,不太严重

很慢的旋转,大家都说好像有,只要不是特快的那种,这飞控都没地磁和gps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解决,地面待机状态还是自旋,但是在控制飞行状态好像还可以,不太严重

你说的是连接电脑得时候?待机?

网友:
如果大家刷成最新固件14.10用其中现成的QAV250模板能省不少劲,那个参数已经调得很好了,我飞前又重新校准一下水平就很稳了。

网友:
我刚才在房间飞,也发现了轻微自旋了,大概2分钟能逆时针旋转10度左右,一节电池飞下来大概快旋转了90度了,第二次起飞又能自己修正,纳闷呢,只是悬停,油门轻微的推的,没有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