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N值不值得出手

楼主(2014-12-01):
各位大神,最近注意到最新的导航芯片M8N,看介绍可以同时收到GPS+北斗或伽利略,收到的卫星至少十几颗,由于有双系统运行,定位精度也很高,返航点误差只有20cm,水平精度1m,那么用在APM上,会不会更稳定,抗干扰能力更强呢,减少因定位不准造成的炸机呢?M8N值不值得出手

网友A:
听大神说过几天有200多的新货出来,现在400多太贵了

网友:
apm达不到那个效果,pix才行。200多的能有那个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大神说过几天有200多的新货出来,现在400多太贵了

呃~~~~你不是听我说的吧~~~~我说的是300+,200+不现实啦,模块都要200+了~~~~也不是过几天,而是要过年了~~~~~

楼主:
真有介绍的效果,400+也行啊

网友B:
其实m8n对于多轴来说优点就是抗干扰能力和搜星速度...要说质的飞跃...还真谈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m8n对于多轴来说优点就是抗干扰能力和搜星速度...要说质的飞跃...还真谈不上

单接收器的精度短期能也不可能太高,能提高抗干扰能力就满足了,别飞着飞着飞跑了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接收器的精度短期能也不可能太高,能提高抗干扰能力就满足了,别飞着飞着飞跑了就行

M8N一样会有丢星的风险的...自己做好应对才是关键

网友C:
把手上的6m芯片 换成m8n即可 只需1xx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手上的6m芯片 换成m8n即可 只需1xx

还可以这么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可以这么换?

ublox同样封装的GPS模块,都是向下兼容的,已经把最早悟空上的ublox5系列GPS换成6m,搜星速度大大加快
不要再被奸商坑啦

我买的6mPCB和M8N的模块 只需再焊个3.3V的LDO和天线,就行啦!

网友:
真是高手在民间。。。支持折腾,让JS们都去喝西北风吧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ublox同样封装的GPS模块,都是向下兼容的,已经把最早悟空上的ublox5系列GPS换成6m,搜星速度大大加快
...

悟空都换了?那naza一代的gps模块是不是也可以换啊?如果可以秒换!

网友:
帮我做一个吧,多少钱?

网友:
没那手艺,能安全的拆下来 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悟空都换了?那naza一代的gps模块是不是也可以换啊?如果可以秒换!

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ublox同样封装的GPS模块,都是向下兼容的,已经把最早悟空上的ublox5系列GPS换成6m,搜星速度大大加快
...

厉害,我也准备搞,方便发一下淘宝店铺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厉害,我也准备搞,方便发一下淘宝店铺不?

我不是卖家啊 你搜ublox m8n 找家最便宜的买就行了

网友:
高人,上个教程吧

网友:
两把烙铁,同时加热原来的模块的两边,拆下
焊上新的neo-m8n neo-7m啥的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