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v中继的wifi信号在开机时出现一下,随后就消失了。什么情况

楼主(2014-12-01):
前天突然开始手机不能连接中继,换了手机,给中继充了电都是wifi信号只闪现一下,还没连上手机就没有信号了,无奈重新绑定,绑定后当时可以,今天再试是有不行了,再重新绑定,看来出问题了,请教什么问题这是

网友:
你试试在主机上电前就先把蛋蛋机wifi 开关打开然后再给主机上电,我的就是升级固件后按正常步骤开机根本就搜不到wifi 信号

网友:
楼主,你好。
保证WiFi信号运行良好的条件比较多。
1.中继器,手机,飞机,都需保证电量充足以及都需要开启。
2.这三者其中任何一个出现了维修、更换或者相关操作,都需要重新绑定。
3.确保手机连接到的是飞机的Wifi信号,即Phontom开头的网络名称。有时候,飞机的Wifi信号会被其他设备占用,所以手机会搜索不到信号。
建议楼主换台手机,按照说明书里描述的绑定标准流程,重新绑定试试。
谢谢!

网友:
把蛋蛋的那个线重新插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