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用狗四吗?关于狗的视频线问题。

楼主(2014-12-01):
买了一根狗三的usb视频线。插上后狗四就黑屏。但是没有视频输出。监视器用电视,7寸显示屏都试过。
用过的请说一下,狗三狗四的视频线是不是通用的?

网友:
使用h3-3d没问题

楼主:
上面图上的线可以用在狗4上吗?

网友:
我之前也是这个问题,找了好多人,因为狗4还不算普及。其实都是线的问题,我之前买了狗3的线,也是接了没视频输出,后面买云台送了一个根,就可以了,狗4是完全不需要调什么视频输出的,可以恢复一下所有设置,然后直接接线,你可以去飞翔fpv那里买,我试过,可以用。

网友A:
别用这个线!!! 这个厂的线线序有问题,已经烧过我一个机器了。电源线和视频线正好给弄反了。

网友:
不要乱插  烧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用这个线!!! 这个厂的线线序有问题,已经烧过我一个机器了。电源线和视频线正好给弄反了。

哈哈,我手里刚刚拿到一根也是,和图里的标注刚好是反的,不知道图是反的还是手里的线是反的,求解,就是所谓的飞越的那种输出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手里刚刚拿到一根也是,和图里的标注刚好是反的,不知道图是反的还是手里的线是反的,求解,就是 ...

把针挑出来重新安排位置,就是刚好视频去插电源输入,电源去插视频。注意正负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针挑出来重新安排位置,就是刚好视频去插电源输入,电源去插视频。注意正负极。

是按图上的标准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按图上的标准做吧?

什么图?线有问题直接找卖家,问他线序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