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多轴常用螺丝规格?

楼主(2014-12-02):
  请教老鸟们,小弟刚入模没多久。真不知道那些规格螺丝是常用想一次多买点!  内六角和铝柱或者尼龙柱  经常用什么规格可以分享吗?

网友A:
M3最多,没有之一

网友B:
经验分享给你,m3,m2.5,m2,长度5mm,6mm,12mm,20mm。最好买12.9高强度的。相应的尼龙自锁螺母。再来些尼龙柱吧,也不错,尼龙螺丝螺母。螺丝胶。。差不多了吧。。。楼下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3最多,没有之一

多谢分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验分享给你,m3,m2.5,m2,长度5mm,6mm,12mm,20mm。最好买12.9高强度的。相应的尼龙自锁螺母。再来些 ...

不锈钢的强度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锈钢的强度可以吗?

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