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大家请教个问题…… 请多多指教

楼主(2014-12-02):
        究竟有多少人用哪吒v2飞800或以上轴距的六轴?有没什么异常?     请问各位有没拉距离飞过?最多飞有多远?

网友:
理论上naza不能大轴距是因为大轴距震的比较厉害 只要800轴距用好点桨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究竟有多少人用哪吒v2飞800或以上轴距的六轴?有没什么异常?
双11买的精灵1用的就是V2,感觉这飞控很一般。至少在自动返航降落的时候,没有PIX稳,建议你用更高级的飞控。

    请问各位有没拉距离飞过?最多飞有多远?
飞的距离和你的遥控有关,和飞控无关。NAZA里有个距离限制,那个好像是可以自己改的,因为我飞精灵都是视距内,所以没改。如果你用PIX的话,PIX对这块是没有限制的。

PS,只玩过2种飞控,第一台4轴上手就用的PIX,后来又搞了个精灵1,用的NAZA V2
个人观点,从易用性和简单方面来说,NAZA完暴PIX。如果换个角度从功能和性价比甚至性能上说,PIX甩NAZA几条街,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

楼主:
可以给个pix飞控的连接不?

网友A:
PIX也可以设定围栏

楼主:
我看了一下,这个飞控好像很少人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也可以设定围栏

淘宝有很多什么什么套餐的,哪个好哇?都不懂,

网友A:
LZ的问题很含糊,所以也不知该给什么样的建议!估计是新入门,想要航拍,所以需要大机架的载重平台。首先,如果没经验,建议还是以小JJ先熟手,了解航模的基本原理,因为飞大机有飞大机的压力,小JJ选耐摔点的学经验。
飞控目前市场上已经有很多的选择!V2我没用过,不过V1我有用在810的机架上,还是可以飞的。也不是说商业控买了之后就省心,有时候端看LZ对飞控特性了解到什么程度,如果动手能力好的话,可以先买套件来安装、试飞,动手能力稍弱,则可以买整机回来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问题很含糊,所以也不知该给什么样的建议!估计是新入门,想要航拍,所以需要大机架的载重平台。首先, ...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