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V+ 问题求助???

楼主(2014-12-02):
   昨晚突然发现精灵2V+(新版)的摄像头俯仰控制失效了,不仅遥控器上的俯仰控制轮不起作用,连 DJI APP上的控制也失效了,但拍照和摄像控制正常?无摔机!另外发现一个奇怪现象,遥控器左键左右或上下打方向时,摄像头有轻微随动,以前没有发现这种情况!求助各位及大疆售后!!!

网友A:
云台控制线估计送了,以前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控制线估计送了,以前遇到过

追问一句,这个云台控制线是飞机上的插头还是在云台上?

网友B:
楼主请检查下排线是否插好,并把所有固件升级到最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检查下排线是否插好,并把所有固件升级到最新

这个排线在哪里,是在飞行器上吗?

网友:
直接送修吧~这么贵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检查下排线是否插好,并把所有固件升级到最新

感谢各位的建议,昨晚把云台的排线全部重新插拔了一下,同时通过调参软件重设了一下,现在云台俯仰控制恢复了,手机APP控制也恢复了。但发现一个问题,遥控器上的俯仰控制键控制感觉很不平顺,有抖动,同时按键停止后还在移动。遥控器校准了数次还是一样,但手机APP控制没有问题,很好!该怎么弄呢?

楼主:
经过与大疆400售后的沟通,通过RC遥控器调参软件重新设置一下后好了,现在遥控器俯仰控制全部正常了!分析原因,之前也重新设置过遥控器,但是是在PT2调参软件终件中的遥控器模块,估计RC是专门调遥控器的软件,谢谢大家,谢谢大疆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