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故障 求教!快来人呐。。。

楼主(2014-12-02):
小弟早上把APM连上电脑 清空EPPROM  并且清除LOGS都还是很正常的  红蓝灯交替闪烁。当我想在刷固件的时候就变成了只有绿灯长亮  红蓝灯不亮了。然后又试了下单独电调供电还是那样。请问各位APM高手这是咋回事啊  我从来没遇见过么?不会是传说中的3.3V供电坏了?

网友:
万用表打一下

网友:
恭喜你,是的

网友:
清空EPPROM 后需要重新插拔的。。。。你做了么?

网友:
我第一塊APM也是在設定中3.3V掛掉, 換上1117-3.3吧

楼主:
已经搞定了  在泡泡老师指导下刷了汽车固件在刷回来就好了  可能和我用最新的MP有关系  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搞定了  在泡泡老师指导下刷了汽车固件在刷回来就好了  可能和我用最新的MP有关系  有点问题

网友:
清空后里面啥都没,你让他怎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