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论一下我的450,提出宝贵意见

楼主(2014-12-02):
配置如下:
山寨450机架
狮子4200 3S
朗宇A2212 980KV
铂金30A
naza lite+GPS
1045桨
两轴无刷云台
山狗4(SJ6000)
警灯
LED条

总重:1600g
能50%起飞,有小风不是很稳,无风比较稳,有人说450起飞最好控制在1300以下,是不是有什么根据?我一直1600飞会不会出问题?比如电调,电机烧坏?

网友A:
个人认为,超重。你的配置,不会烧电调,但有可能会造成因动力不足的原因产生的炸机。我觉得你现在要改造的话,有2点,1、减重,把重量控制在1300克之内。
2、别的设备都不换,只换4个电机,我看你用的是好盈30A电调,换大点的电机没问题。建议用好点的2216或3508.这个方案比我说的第一点方案方便也省钱点。
另:朗宇A2212这个电机,只空载,玩玩还行,我看你还挂了狗,用这个电机,实在不太靠谱,你不应该为了省那百十块钱用这电机

网友:
作为一个玩模型近十年的老家伙,再给你点忠告:入模要谨慎,一定要考虑好。想清楚,决定玩了,就别怕花钱。你越怕花钱,想省点,最终的结果就是,花的越多。进设备,一步到位

网友:
好灰机啊

网友:
减减更好,我的410现在1420克,2212 920KV 1055桨

网友:
不是450就得要控制在1300g以下,450配桨的极限可以到12吋(不考虑桨距影响),依此限制去搭配电机,LZ的50%起飞是在GPS模式下吧,可以试一下手动模式是不是也50%油门就可起飞,如果是的话,电机大可不用考虑换掉,倒是BB响那个可以不用上,只要在飞控中确实设好第一级、第二级电压保护即可,到达第一级电压保护闪红灯时,就要降落了,另外桨可以考虑换好点的

网友B:
直接电池减到2200就好了,别的也不用动了,飞行时间短一点而已,但是安全,你现在4200能飞多久
这类飞行连云台也可以去掉

网友:
电机死的快,你的情况就是坐等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超重。你的配置,不会烧电调,但有可能会造成因动力不足的原因产生的炸机。我觉得你现在要改造的 ...

非常感谢,因为手里太多A2212电机了,现在换有点浪费,那我把云台脚架去了,硬挂狗+图传,以后再升级吧,去掉那些估计可以1200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电池减到2200就好了,别的也不用动了,飞行时间短一点而已,但是安全,你现在4200能飞多久
这类飞行连 ...

我测过不挂云台脚架 15分钟悬停。3.5报警

网友:
这个电机用不得。。。你会后悔的。。。上X系列或者V系列2216

网友C:
楼主动力不够,我也是这个配置。不过是简单玩玩,没有狗,图传。ps:楼主加上云台,天7通道够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动力不够,我也是这个配置。不过是简单玩玩,没有狗,图传。ps:楼主加上云台,天7通道够用吗?

够用,正好用光所有通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够用,正好用光所有通道

哪吒飞控就需要5个吧。还有两个控制云台的俯仰。可是天7只有一个旋钮通道,怎么解决

网友:
云台什么的  多少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吒飞控就需要5个吧。还有两个控制云台的俯仰。可是天7只有一个旋钮通道,怎么解决

云台一般不用控制水平漂移,就让它自稳好了,所以只占用一个通道,还剩一个通道控制无头模式,7个正好

网友:
450没有必要上这么多东西~~~脚架用大疆的螃蟹脚架就可以了~~~如果你以后要换设备~这样玩玩可以的~~

楼主:
哈哈 泡泡大神言简意赅~~ 回去我就立马把云台脚架拆了,封箱!

网友D:
我上2217起飞的时候都很费劲,用的是联咏+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上2217起飞的时候都很费劲,用的是联咏+云台

我还好,其实无风下还是很灵活的,下来电机也不是很烫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好,其实无风下还是很灵活的,下来电机也不是很烫

有风就哭吧。2212某种意义上不适合上云台

网友:
搂着这套还算轻的,我的APM 450+2轴云台+山狗+3s5000电+数传+图传+OSD+BEC等七七八八,起飞重量达到1.8KG。。。也不知到重哪里去了。。。晕

网友:
我的也是F450。云台和相机还没挂1300.也是担心挂了超重。不过我是2216的电机。这几天在搞云台。挂好了看效果。

网友E:
楼主的云台是bgc 的吗? 调参的参数 能否共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云台是bgc 的吗? 调参的参数 能否共享下

淘宝买的300块 免调试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