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1穿越机改装

楼主(2014-12-02):
双11采购的精灵1。。。想玩穿越就得上OSD,需先购买NAZA V2 PMU再装iOSD mini,费用高昂。
还好替代方案已经成熟,主角是国产非凡基于RemzibiOSD,与海外NAZA解码软件合并的OSD:

更贵的N2还提供姿态参数叠加、飞控模式叠加、RSSI等功能,不过我觉得接线麻烦没有采购,这次改装的还是N1。
在非凡的一体OSD之前,因为解码板与OSD分离,只能如此:

分体解码方案在早期因为软件BUG还存在GPS坐标闪烁问题。
厂家的安装图为,GPS直接进入OSD,然后OSD转给飞控:

不过这种接线方法我没有采用,因为从原理上来说,OSD只是解码数据,根本无需OSD转给飞控,转发还得增加插头和干扰风险。当然,用厂家提供的方案也可以采用,好处是无需焊接,即插即用。
于是直接从GPS模块插头并联5V、RX、接地,到原本应该接入GPS的插头。

改装中:

通电测试,发现该OSD耗电仅为68ma,完全无需额外BEC供电,且功能运作正常。

最后才把创欣科5.8G 400MW图传,808接驳。改装后整机重量合计:937克。(已更换精灵2 9443桨)

配合精灵1改装专用3S 5400MA(314克)电池,起飞全重达到1250克。
北 京时间2014-12-1 21:21左右开始测试,室外温度-5,3米高度悬停15分钟,当OSD显示带负载电压为10.8V时降落,每个电芯3.80V。

网友A:
定!!!现在非凡出了N1  好像是一体的了

网友B:
那个接GPS的输入输出口好像本来就是并联直通的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楼主真是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接GPS的输入输出口好像本来就是并联直通的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楼主真是多此一举。

既然是并联,根本无需多一套插头。。。加多一重隐患,所以才直接并联出来。
减少线路,两个插头改成一个插头,“多”又多在哪儿了呢。能一步安装到位的线路,我从来不愿意再多出中间环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现在非凡出了N1  好像是一体的了

亲,我就是拿N1改的哇~~

网友B:
好吧,建议疆哥以后CAN总线做成一拖N的并联头,多一套插头,多一重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建议疆哥以后CAN总线做成一拖N的并联头,多一套插头,多一重隐患。

大疆的CAN HUB 1进4出不就是这样的产品么。。。。。精灵2接扩展CAN口不够用,不也是焊接并联么。你以为呢~~

网友C:
奇怪了,我带3轴带狗不带电池935克,加314克也和你一样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怪了,我带3轴带狗不带电池935克,加314克也和你一样重?

恩,差不多一样呢

网友C:
你没带云台也这个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带云台也这个重量?

400MW图传,808录像,无云台,无电池:937克。

网友D:
200mw的图传应该就够了吧,我所有的设备都和楼主一样的,就差图传还没买,在400mw和200mw的直接犹豫,另外问一下楼主监视器买什么好,鹰眼锐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mw的图传应该就够了吧,我所有的设备都和楼主一样的,就差图传还没买,在400mw和200mw的直接犹豫,另外 ...

鹰眼锐指标看着不错。。。。不过我没用过,很早就买了富威德的显示器。

网友:
晕 怎么这么重

网友:
我今晚大约收到第二个N1,之前的一个接线后,gps星 为0 无法使用,但是跳过osd的话,就正常,最后返厂换了1个。期待我的也能用~

网友E:
新款精灵变重了么?
我也精灵一,加飞越云台,黑狗3,pmu,iosd,600wm图传,蘑菇头,各种canbus插头,jst插头,杜邦插头未瘦身 --- 998 g,空机。

808#2 才 38g,比黑狗轻,图传啥的打个平手,云台,pmu的重量哪里去了?

称不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奇怪了,我带3轴带狗不带电池935克,加314克也和你一样重?

高手,这桨帽挖掉,是在偷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款精灵变重了么?
我也精灵一,加飞越云台,黑狗3,pmu,iosd,600wm图传,蘑菇头,各种canbus插头 ...

我也觉得精灵1怎么那么重,我看别人也是云台+GOPRO+图传+5400电池装完才应该1300g左右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高手,这桨帽挖掉,是在偷轻么?

不是啊。。那个是精灵早批的 没自紧的桨,放在桨夹上面称重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啊。。那个是精灵早批的 没自紧的桨,放在桨夹上面称重来着

是我想多了

网友F(2015-02-26):
我关心的是,这个飞机改后有没有失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关心的是,这个飞机改后有没有失控过?

改完也一个多月飞几十个起落了,经常校准地磁,运气好,还未遇到失控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完也一个多月飞几十个起落了,经常校准地磁,运气好,还未遇到失控过。

我看你那个接线啊,哎呀粘的那个磁实。我是OSD是N2版本的,有一线并联线,插到飞控的那个到没什么,但是并出来的那个接口插GPS的,总觉得松松的,我是用胶带把两个接头给粘了一下,飞了不少起落,也没炸过,但是有时候会发生GPS模式失控,现象是停在空中不动了,打舵没反应。然后我切到姿态,就可以重新控制。而出现这个问题一般是飞出视距以后,切到返航,然后直到飞机出现在视距,再切回GPS模式时就会发生这个问题,lite版。刷到V2还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