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9反接后,怎么 维修.....

楼主(2014-12-02):
前天不小心把天9反接,然后就不能开机了。
测得保险丝断路,输入的稳压二极管短路,两个都换了好的后,通电。
悲剧发生了,还是炸了。
本人只有简单的万用表和示波器,天9的电路也不清楚。。。。。
请教遥控器电源反接后一般会损坏哪些元件?

网友:
您好
保险管、稳定管
修不好可以直接返厂维修,谢谢

网友:
返厂吧,最好别自己弄。我有个朋友,自己动手修遥控器,越弄问题越大。最后返厂花儿600多元。厂家说,原来的问题最多只要100元。

网友A:
不了解情况最好不要自己动手弄,别把问题扩大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了解情况最好不要自己动手弄,别把问题扩大化了。

修好了

网友:
自己动手还是返厂的?哪里坏了?

网友:
麻烦,反接坏掉的东西会不少。自己修好的可能性不到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