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T一次充三块电池,玩小多轴的福音,简单易行!

楼主(2014-12-02):
找一块集成电路片子(16脚),先用12V将各脚间的内部连接烧断备用,然后将3S废电池充电接头按照片焊好就行了。充电时要细心注意不要接错!!!

网友A:
简单有效,但是要注意安全

网友B:
对电池不好,电流大

网友C:
不懂电子,但要是里面有几根共地的端子就麻烦了。

网友D:
虽是雕虫小技,但也值得鼓励,毕竟也是很方便的一种替代形式。

网友E:
哈哈,我也正准备这么干的,我的3.7V 650mah小电池充电太慢,要1个多小时,这种方法一次冲多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有效,但是要注意安全

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电池不好,电流大

放心使用,合理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电子,但要是里面有几根共地的端子就麻烦了。

已经处理尽可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脚很容易断,为何不直接用2.54间距的排针

手边材料,没刻意挑选,用那个还得去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是雕虫小技,但也值得鼓励,毕竟也是很方便的一种替代形式。

蝎了虎子掀门帘露一小手,感谢大侠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我也正准备这么干的,我的3.7V 650mah小电池充电太慢,要1个多小时,这种方法一次冲多块,不错!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G:
这种充电器虽然简陋,但是也要三片电压相同的时候才能显示绿色灯亮,也就是说一片或者两片满了的时候要等第三片充满才能断电,这样一来充电时间无形之中就变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充电器虽然简陋,但是也要三片电压相同的时候才能显示绿色灯亮,也就是说一片或者两片满了的时候要等第 ...

时间相差少许,且与单充三片的时间则可忽略不计。

网友H:
楼主,你确定这么充对电池没有损害吗,反正我是不敢这么干

网友:
直接三个jst 公头串接一下就行了呗,
搞这么复杂,浪费一个ic块,容易插反,容易断脚。

网友:
放心使用,合理范围

请问楼主,充电电流是多少

网友:
老手尽可随便玩。我是新手,不敢效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确定这么充对电池没有损害吗,反正我是不敢这么干

放心使用我就这么充。

网友(2015-01-15):
引用 网友D:
虽是雕虫小技,但也值得鼓励,毕竟也是很方便的一种替代形式。

老爷子视乎经常发雕虫小计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