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型中后两个数字的桨距如何对应到桨倾角?

楼主(2014-12-02):
比如5030桨、1060桨,一般的说法是后两个数字代表桨距,这个桨距对应的桨倾角应该如何计算呢?

本人的理解:
关于桨距的定义,摘自百度百科:”桨距指的是直升机旋翼或固定翼的螺旋桨旋转一周360度,向上或向前行走的距离(理论上的)。“

如示意图,斜边是把桨垂直于屏幕放置看到的边,A为倾角。那么桨转一周沿x轴行进的距离为2 * PI * R(桨的半径),沿y轴行进的距离为2 * PI * R * tgA,后者就是定义的桨距

对于5030,代入公式R = 50 / 2,30 = 2 * PI * R * tgA = 2 * PI * 25 * tgA,tgA = 0.191,A = 10.8°

1060也是10.8°

这样计算对吗?看到一个文章,桨效率比较高是在15度左右,当然这个结论和桨型有关。不过感觉上这个角度比一般的桨也要小一点,计算中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PI是什么 桨距=2×3.14×R(桨的半径)×tanA  在桨距一定的情况下 离桨的中心越远的地方 倾角越小

网友A:
直升机的桨实际上不是螺距是迎角,也可以理解为变螺距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的桨实际上不是螺距是迎角,也可以理解为变螺距桨。

嗯,就是想通过定距桨的迎角关系看看变距桨的迎角在什么范围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 就是3.14
不过我们一般都说5030桨,6030桨,1060桨什么的,想知道这些对应的倾角是多少,感觉10°有 ...

是的 对于定距桨来说 不同半径出的倾角不一样 但桨距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