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465非航线配置!

楼主(2014-12-02):
准备入富丽465非航线!看了一下主流配置是 好赢V3 50A 6S点击 kst215 锁尾是kst515这个配置对于我来说实在是浪费!目前手中有一大把3S 2200  30C的电池!亲各位朋友帮忙配置一下3S的电装 !初步预算花牌3S 舵机银燕09md 陀螺是黄K8 电调铂金您0A  锁尾舵机还没有想好!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A:
舵机买MD933  铂金40A  尾舵就9257   便宜也耐艹

网友:
非航线?只飞3D?

网友B:
其他配置都还可以了....  尾舵机可以买好一点的515

楼主:
飞航线 打错字了 对3d不感冒 现在联系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买MD933  铂金40A  尾舵就9257   便宜也耐艹

谢谢你 电机3s的有什么好的推荐 毕竟是360的桨 选哪款电机 怕电机负载太大

网友:
飞航线不至于很暴力吧,花牌3s足够应付了

网友C:
问题1:舵机银燕09md舵机臂以后炸断不太好配,问题2:40A的电调能否支撑360的桨?这个请有用过的有经验的465/480级的老手谈谈

网友:
舵机建议一步到位  不一定非要买KST的  金属的microservo  其实都差不多  再配点易碎舵臂  炸鸡相对经济  40A电调温柔3D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他配置都还可以了....  尾舵机可以买好一点的515

赞成尾舵机买好一点

网友D:
花牌3860kv  好淫飞腾40A KST315 KST515 黄k8 飘过

网友:
我肯定你以后会飞3D

网友:
电子设备炸不坏所以一步到位,桨是每炸必坏所以必须便宜,一般人炸坏的桨买个450高配全套飞机是绰绰有余。 你自己衡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电机3s的有什么好的推荐 毕竟是360的桨 选哪款电机 怕电机负载太大

花牌不是有个改450 6S电机  我买的就是这个128元吧   只是电池就要6S的的    3S的 暴力可去收个二手的蝎子电机  如果经济不允许 花牌  够了  新手飞飞航线 悬停 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1:舵机银燕09md舵机臂以后炸断不太好配,问题2:40A的电调能否支撑360的桨?这个请有用过的有经验的465 ...

09MD有易碎臂

网友:
飞越的恒吉933易碎臂能用,在飞465,3s电机40a360桨非暴力无甚问题。

网友:
我也新手   我觉得便宜比较重要    新手配件停不下来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花牌3860kv  好淫飞腾40A KST315 KST515 黄k8 飘过

我的是KST565锁尾

网友:
飞航线怎么配都行。铂金40A都能飞3D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KST565锁尾

比515好吗

网友:
收了我的机子 啥都解决了 看看我的帖子吧

网友:
是515的升级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1:舵机银燕09md舵机臂以后炸断不太好配,问题2:40A的电调能否支撑360的桨?这个请有用过的有经验的465 ...

银燕09MD可以用飞越的易碎舵机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