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ds450用n590琐尾舵机有点汤手是否正常

楼主(2014-12-02):
求助,KDS450用n590琐尾舵机有点汤手是否正常

网友A:
不过这个舵机因为直机飞行时会一直动,用起来好像寿命不长的,又因为买个舵机也不便宜,所以,我对这个坏了的舵机也就买了这个舵机的马达直接换了后(买这个个舵机马达要25元,但买这个舵机要100元),又可以让舵机复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这个舵机因为直机飞行时会一直动,用起来好像寿命不长的,又因为买个舵机也不便宜,所以,我对这个坏了 ...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过这个舵机因为直机飞行时会一直动,用起来好像寿命不长的,又因为买个舵机也不便宜,所以,我对这个坏了 ...

你留意使用时的温度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留意使用时的温度吗

留意过的,确实温度有点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意过的,确实温度有点高的。

正常是这样我就放心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常是这样我就放心飞了

用手摸上去确实热,只是还没热到烫手的程度,主要是舵机工作时,需要舵机马达不断的“修正”,马达***来回的转动,舵机金属外壳直接把马达热量带走了。不过这个型号的舵机,寿命真的不长,有一次在飞行时,舵机突然失效而发生坠机事故。——哎!所以玩直机时一定要安全的地方去,飞行空域下面绝对不能有人,起飞前通电后,不要急于离地,在熄火状态下,把控摇杆前后左右上下都动一下,看机机各舵机动作是否失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摸上去确实热,只是还没热到烫手的程度,主要是舵机工作时,需要舵机马达不断的“修正”,马达***来 ...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B(2015-06-21):
尾舵机都是一直在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舵机都是一直在修正!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