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安装apm不成功的解决方法-给有需要的人

楼主(2014-12-02):
自己碰到问题,搜索解决了,然后发现搜索到的教程是一个外文翻译,但是人家翻译渣渣,好在他把中英文都留着了.所以我就转过来...顺便稍微写详细点...献给需要的人.

win8无法驱动arduino的板子的解決方式

在win8下,arduino的驱动无法使用,是因为预设要有签名的程序才能使用
,所以参考网站的解決方式如下

该死...为什么我写了半天....竟然出来这个....没办法了...传网盘下载吧....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mgzGw7u 密码: laqt

楼主:
哟...泡泡老师出来了....

网友A:
我在win7系统下弄了好几天也没驱上,现在暂时放下了。

网友B:
高级启动,禁用强制驱动签名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在win7系统下弄了好几天也没驱上,现在暂时放下了。

如果按我发的帖子还搞不定,那就是因为你的系统不是正版或纯净版的,请重新安装主系统。

网友D:
我的问题是发生在连接成功后几秒钟后,表现为突然断线。后来开调试模式发现是win7的tts语音库没有安装(我是ghost的)安装后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级启动,禁用强制驱动签名就可以

确实可以。没有必要重新安装系统。但是要找到一个*。dll文件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问题是发生在连接成功后几秒钟后,表现为突然断线。后来开调试模式发现是win7的tts语音库没有安装{:1_5 ...

win7的tts语音库没有安装会不会导致APM没有语音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按我发的帖子还搞不定,那就是因为你的系统不是正版或纯净版的,请重新安装主系统。

你的那几个视频我都看了,还有别的贴子讲win7下如何驱动mega2560的吗?我在win7下成功安装了MP,就是2560驱不上。

网友E:
楼主,但是在win8.1你的这种方法执行到第四步System will restart to a "Choose an option" screen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但是在win8.1你的这种方法执行到第四步System will restart to a "Choose an option" screen就不一样 ...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找到了这个教程,然后非常顺利的就按照这个过程做完了,没碰到什么跟教程不一样的.....
你的系统是正版或者纯净版么?是不是系统精简或者把什么给关了.....
主要win系统我不是很了解.....平时都不用的...

网友(2015-03-22):
链接无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