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naza模式,s2 航向锁定和返航点 设置问题 飞南北?

楼主(2014-12-02):
飞机正前方距离,高度都在30米左右,我在西边,飞机在我东面,航向锁定,拉杆飞机往右飞,可以确定航向锁定没问题,360度旋转同时拉杆飞机也是往右飞,返航点拉杆飞机后退朝我这边来。航向锁定是不是分南北啊?东西不行吗?还是哪里设置有问题,返航点没问题,gps没问题,自动返航杠杠的。

网友A:
楼主,偶作为悲催的南方人,不识东南西北,只能分前后左右啊。
不过可以肯定回复你的是,航向锁定是不分方向的。原理上,所有的方向都是可以记录的。
因为楼主的描述比较含糊,遥控器上有两根杆,楼主拉杆是拉的哪根杆呢?
360度旋转同时拉杆飞机也是往右飞
360度旋转后,飞机的方向是回到原点啊,所以相应操作,飞机的反应是相同的,这点也没有问题。楼主是想表达飞机180度旋转吗?
或者楼主再描述得详细具体一些,我们可以帮助你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偶作为悲催的南方人,不识东南西北,只能分前后左右啊。
不过可以肯定回复你的是,航向锁定是不 ...

飞机在我的右前方,航向锁定后拉升降舵,应该是飞机不管机头朝向那里飞机都会向我的右方回来对吧。我所站的位置为起飞点。但此时飞机是往右方移动,360度旋转是我一直往右打方向,自旋的情况下,继续拉杆飞机也是往右,航向锁定有效,无头模式有效,我切换到返航点还是拉升降舵,飞机超我的方向回来,说明返航点有效。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是不是起飞的时候飞机的朝向决定了前后左右。。。。我突然想起,我好像起飞的时候飞机头并不是超我的正前方。。。。

网友B:
顺带问个问题,手动航向锁定或返航点锁定是不是只需要在飞行过程中扳动S2摇杆到航向锁定位或者返航点锁定位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带问个问题,手动航向锁定或返航点锁定是不是只需要在飞行过程中扳动S2摇杆到航向锁定位或者返航点锁定位 ...

要先换成naza模式,再把ico勾选就可以了,调参软件中间最上方,点下phantom,更换模式。调整后先短距离测试下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先换成naza模式,再把ico勾选就可以了,调参软件中间最上方,点下phantom,更换模式。调整后先短距离测 ...

谢谢风力兄回复,我已经调到NAZA模式。

只是想确认手动锁定返航点和锁定航向的方法是否正确,在实际操作中,这个方法好像感觉没起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风力兄回复,我已经调到NAZA模式。

开启航向锁定飞行/返航点锁定飞行只需控制模式开关从置于GPS姿态模式(航向锁定可置于姿态模式)情况下,IOC开关从关闭拨到航向锁定/返航点锁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启航向锁定飞行/返航点锁定飞行只需控制模式开关从置于GPS姿态模式(航向锁定可置于姿态模式)情况下, ...

可能我描述的不够清楚。

技术支持表达的是如何从GPS模式切换到航向锁定/返航点锁定。

我想咨询的是另外一种情况:

1、已经切换到NAZA模式,IOC已经打开;

2、用GPS模式,起飞的时候卫星数不够,飞行器绿灯没有狂闪,就是没有记录返航点信息;

3、飞到高空后,卫星数增加,通常位置也发生了变化,这时飞行器绿灯狂闪,记录返航点信息(这个位置为A),但是这个位置也许下面是个湖或者树林等不适合降落的地方;由于不适合降落,这时候的返航点信息不是我需要的;

4、将飞行器飞到我需要的返航点上空(这个位置为B),希望飞行器重新记录返航点信息,于是在GPS模式下将S2开关切换到返航点锁定,然后再切换到S2的关闭位,继续用GPS模式飞行。

5、这样操作后,飞行器记录的返航点信息是否就变为了B?

这样操作是为了万一发生意外,将控上的S1开关打到失控保护或者关闭遥控器,可以使用正确的返航点信息,让飞行器自动降落到安全的位置B,不至于降落到上面描述的位置A。

航向锁定也是类似情况。还请技术支持给与确认,如果这种方法不行,是否有其他方法来实现?

网友A:
可以手动记录返航点,主控在找到6颗或更多星后,飞行器能自主悬停时,切换IOC开关的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3-5次。(航向锁定》返航点锁定》航向锁定为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在我的右前方,航向锁定后拉升降舵,应该是飞机不管机头朝向那里飞机都会向我的右方回来对吧。我所站 ...

仔细看下说明书,就是记录的起飞前,飞机的机头朝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手动记录返航点,主控在找到6颗或更多星后,飞行器能自主悬停时,切换IOC开关的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3- ...

收到,非常感谢,终于搞明白了,晚上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