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响问题

楼主(2014-12-02):
刚买来时好的,飞了两次,都设置的3.6报警,现在检测3S锂电,总电压正常,第一节正常,第二节比实际电压要低很多,第三节将第二节的压差和第三节的正常电压加在一起显示了,所以总是不停报警,例如昨晚显示为,总12.2, NO1 4.08V, NO2 2.34V, NO3 5.82V. 实际三片都是4.08, 第二片不知道为什么显示为这么低,差的电压都跑到第三片里了,换块电池还是这样,换回我以前的电显就是不带BB响的,就正常了,是不是坏了?也不想退换,能自己维修吗,是不是里面什么元器件坏了?

网友:
扔了再买一个,或者联系你的卖家

网友:
排除电池单片损坏那就是bb响坏了!

网友:
BB响也不贵,坏了就换个

网友:
就是防止过放,几块钱的东西还要精度?达到目的就行了,换一个也不会好到哪去,实际检测电池不是没问题吗。

网友:
同意 不是电池坏,那必须是BB坏了